[电动] 得伟887的T型轴如何卸下来啊?

楼主(2020-03-20):
是不是要卸T型轴上那个卡簧啊?琢磨了半天没搞明白,汗

网友:
看着很新啊 拆它干嘛。

网友A:
T轴外面还有一个卡箍,拆了就出来了

楼主:
就是新的,换个支持双皮头的T型轴。

网友:
百度试一试找拆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轴外面还有一个卡箍,拆了就出来了

感谢3楼,那个卡簧比较隐蔽,取下它就轻松下来了。

网友(2020-05-10):
楼主 ,换好了没有?出个教程 ,来点心得!另外轴哪家买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3楼,那个卡簧比较隐蔽,取下它就轻松下来了。

魔改师的两用T头??换加强版的吧,贵2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魔改师的两用T头??换加强版的吧,贵20块。

哪有卖米沃奇上面的,我的2757电批想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魔改师的两用T头??换加强版的吧,贵20块。

有链接吗?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吗?有链接吗?

网友C:
没必要这么改,需要了买个转接头就可以了,非原厂的配件材质不一样,非常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这么改,需要了买个转接头就可以了,非原厂的配件材质不一样,非常容易坏。 ...

有什么好的1/2转接杆推荐吗?问了一圈,都说最多能100左右的扭力!12V的冲击批上1/2方头都能把杆子打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