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伊莱克斯电饭锅温控器规格。。

楼主(2020-03-20):
家里的电饭锅内胆不行了,买了个新的换上。谁知加热盘的温度保险烧了,换之,又烧。。把炉底弹簧触点拆了,如图,蓝线为热敏电阻,红白线为一个175度温度保险,好的。。室温下热敏电阻阻值82-89k,想问问大家,这个热敏电阻正常应该多少??是100k还是50k??

网友:
一般电饭锅用的都是100K的居多。

网友A:
这个热敏电阻基本正常,烧170度温度保险不正常,锅里没水?不然就是所换保险参数不对。

网友B:
伊莱克斯还有电饭煲?一般加热盘坏了直接换新的。。。。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热敏电阻基本正常,烧170度温度保险不正常,锅里没水?不然就是所换保险参数不对。 ...

这机器发热盘的温度保险是216度的。。原机带的内胆锅坏了,我换了个不锈钢的内胆,底子是加厚的。。奇怪的就是发热盘的温度保险烧,可锅中心弹簧触点下的温度保险(172度)没事。。。今天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工作过程,怀疑是不是这个内胆锅底太厚,传热太慢,造成发热盘附近热量集中,从而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伊莱克斯还有电饭煲?一般加热盘坏了直接换新的。。。。省心。 ...

当初买冰箱送的,已经服役近10年啦。。发热盘好好的。。。就是烧温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