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瓦尔塔80D26L汽车免维护蓄电池打孔加水

楼主(2020-03-20):
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个寒假很少开车,使用6年多的瓦尔塔80D26L又没电了,把电池拆下来了,充电7个小时,第二天测量电压还有12.1V,以为没充满,继续充了9小时,感觉不对劲,电压怎么越充越低?电池也越来越热,应该是蓄电池严重缺水了。贴纸揭开,盖板很难翘开,寻思着就打孔吧,但是往哪打?反正电池估计已经废了,那就试呗。终于让我找到了正确地方(如图所示)。加了纯净水,放电以后能再充电,可是电压只有9V,电池使用时间也比较长了,还是换一个新的。
工具:

网友:
充电发热其实是内阻高了,加水没什么卵用。
加水一般是补充充电的时候被电解成氢氧气体跑掉的那一部分,因为水的损失,硫酸浓度增大,所以极板会硫酸化。为防止电池的自放电,电解液要严格控制杂质比如铁、锰离子的含量一般是PPM级。而且必须是蒸馏水。
个人建议,如果电瓶缺电,可以充一下,但80%的机会救不活,所以要么换新,要么改铁锂(有风险要有一定的底子)

网友A:
我我感觉真没必要探讨了。铅酸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它除了比较适合现有的系统之外和理比起来真的是渣。

一、铅酸的容量损失是不可逆的,每一次的充放电都是一次极板的膨胀-收缩过程,活性物质的脱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容量的损失也是不可避免。
二、移动铅酸为了保证容量,不得已采用了高硫酸浓度,一般固定铅酸用的1.215的密度,而启动用1.28,所以硫酸化的情况也是无法避免。硫酸化简单点说就是极板的活性物质变成大颗粒的硫酸铅以后很难再还原成铅或者氧化成二氧化铅。容量再次损失。
三、重量体积。四、内阻。五、充电效率。六、循环次数等等这些都完败于锂电池。
唯一的优点就是现有的车电系统是为铅酸配套的而且用了很多年。所以稳定不出幺蛾子。但锂电池目前而言还没有适合与车用系统的成品,三元电池并不匹配原有的发电机系统而且不安全,铁锂电池低温性能比较垃圾。钛锂电池和三元一个样。
如果有与之匹配的发电机和负载(比如发动机输出电压调整到16伏左右,负载的额定电压也随之调整),那么铅酸被淘汰可能就是必然了。

网友:
充满12v,有格短路了

网友:
没用的。不加水,扔车库,半年后还有12V。加了水,扔车库,半年之后9V。
我加水还比楼主的讲究。不锈钢的钻头,医用的注射器,屈臣氏的水。

网友:
同款电瓶,吉利gx7原配的,已经5年4个月了,感觉还能用用,容量和电压是有些下降,经常早上都只有11伏多点

网友:
我的是已经满5年了
静态电压也就11v多点
容量也下降蛮多的了
并了一组500F的超级电容
能点火就继续用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我感觉真没必要探讨了。铅酸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它除了比较适合现有的系统之外和理比起来真的是渣。

一、铅 ...

你说的完全不对啊,要知道现在纯电动汽车的低压辅助电瓶还是铅酸蓄电池,厂商傻吗,搞这种脱裤子放屁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完全不对啊,要知道现在纯电动汽车的低压辅助电瓶还是铅酸蓄电池,厂商傻吗,搞这种脱裤子放屁的事 ...

三杯已经讲得很明了,纯电动配个铅酸电,是为了让电动车的普通电路跟主流汽柴油车电路通用。节省成本。节省成本。节省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杯已经讲得很明了,纯电动配个铅酸电,是为了让电动车的普通电路跟主流汽柴油车电路通用。节省成本。节 ...

电动车的普通电路也能用12伏的锂电池啊?为何厂家不敢用呢?

因为这个电池必须安装在前部或者后部,可以拆卸的地方,但是这两个部位都会承受撞击,锂电池的安全性远不及铅酸,就是这么简单。

包括最讲究可靠性的军事和民航,航天,谁敢用你这个定时炸弹呢?

网友D:
加水完全没用,这种不是贫液电瓶,缺水概率很小,都是极板脱落或者硫化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的普通电路也能用12伏的锂电池啊?为何厂家不敢用呢?

因为这个电池必须安装在前部或者后部,可以 ...

前几天看了个拆机贴,好像是宝马的G30,有个模块,里头就是两节锂电池。这个模块是放车顶的。锂电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安全……

我淘了一组军用通讯电池组。也是锂电池。均衡板有普通电路板三个那么厚。非常扎实。

纯电动车用铅酸电池,目的是省钱省钱,还是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杯已经讲得很明了,纯电动配个铅酸电,是为了让电动车的普通电路跟主流汽柴油车电路通用。节省成本。节 ...

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成反比,越是比能量密度高的电池,危险性越大,这个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目前三元是最高比能量密度的电池,但里程还是有点差强人意。而且三元很难通过穿刺实验,这也是最近铁锂开始流行的原因。铁锂其实在3-3.35伏这一段的一致性是非常好的,离散性体现在3.4-3.65伏这一段,而发电机是为铅酸设计的,所以用铁锂替代铅酸,要么要求铁锂3.4-3.65这段离散性非常好,要么采取限压均衡限制单体电压不要超过3.6伏。
回到你的问题,你去看发电机机组,启动都是铅酸,用机组的14伏发电机给启动电池充电,市场有大批量的成品直接采用,而如果用铁锂替代铅酸也不无不可,但是成套的系统基本就没有商家提供,如果要自己开发,那么批量小不合算,批量大有要考虑市场的接受程度。有时候先进的技术并不一定就是市场接受的,或者说让市场接受也需要时间,比如新能源车,比如液晶替代CRT等等。反倒是我们这些玩家可以随心玩,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水完全没用,这种不是贫液电瓶,缺水概率很小,都是极板脱落或者硫化居多 ...

我也赞同 当然不排除 特殊情况 应当 晃悠下 如果有声音 说明 不缺水   我倒是修好了不少块电池  其实不是修好的 充下就好了

网友:
内部极板垮塌,两个极板之间直接短路了,只有更换。

网友:
我往电蚊拍的蓄电池(电压几乎为零)里加了怡宝,加完盖好帽子,充电炸了

网友(2020-05-22):
还能这样操作呀

网友:
银标的,好电瓶啊,大功率充几个小时应该有救。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电池,4年多,不到5年,挂了,这电池还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完全不对啊,要知道现在纯电动汽车的低压辅助电瓶还是铅酸蓄电池,厂商傻吗,搞这种脱裤子放屁的事 ...

电路是有标准的。都是12V 所以所有配套都是12V有哪个厂家能自己出一个高压的标准???电动车动不动就200 300V的 。所以还要12V电池,,,比亚迪就是用12V的铁锂。人家也做成发动车子接B+ 全车电路接P+ 这样的三个极柱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