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ATX电源模块X3-SFX的通病和维修

楼主(2020-03-21):
这款电源卖得是相当贵,然而性能并没有达到它说的那么好。
宣称300W功率,实际上输入功率超过200W就有可能炸管,我已经炸了好几次了,
只是i9满载而已,实测我的整机满载输入功率是250W。(9900kes4.9+1050ti+64Gddr4)
后来我自己用大功率dcdc模块制作的DC-ATX电源,(12V20A模块两个,5V 3.3V各10A模块,都是同步整流)就从来没有出问题过。
炸了后dcin对12V和地同时短路,保险丝烧断。
想都不用想,肯定是12V的同步整流mos挂了。
虽然用的是东芝管,Ron才4mΩ左右,但这散热片实在是忒小了吧????
它的12V是用LM2642双路同步整流控制器,合并输出得到。
而且该电源的5V 3.3V是从12V转换来的!这无疑增大了12V的mos挂掉的概率吧???
不知道设计者是怎么想的。
今天从废笔记本拆了几只东芝mos,换上去就正常了。
所以用这款电源的,CPU不要超过6核,不要超频,不要用独立供电的显卡,
控制整机在200W内,才能安心用不会炸掉。

网友:
还不如买2个picopsu并联 150w一个

网友:
都发烧级的cpu和显卡,机箱应该不小吧,为什么不直接普通的ATX电源

网友:
输入是哪个?哪那个8p?如果250w情况下,12v输入要20a啊

网友(2020-06-19):
买4个picopsu并联

网友A(2022-06-12):
这个我可不敢上这种大功率的,一方面 200w以上的电源适配器 价格就逐渐离谱,体积也大的一匹 。
我目前的策略是直接跳过DC 模块,给CPU 供电提供12v,这样DC-ATX模块的压力会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可不敢上这种大功率的,一方面 200w以上的电源适配器 价格就逐渐离谱,体积也大的一匹 。
我目前的策 ...

看我前几天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