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se soundlink color II全球拆解?

楼主(2020-03-21):
闲鱼400块淘了个回来玩感觉没有soundlink mirco震撼大就够大那个真的小身材大味道还有电池就一个18650感觉太少了不过电池位置可以改两颗18650先听听看电量持久就耐吧、还有IPX4感觉真的不防水

网友:
BOSE的东西无论电路板,用料还是做工,都是一流

网友A(2021-09-11):
想问下楼主,我这个soundlink color,和你的几乎一模一样。死都不能开机。然后,在线更新了一下。可以开机了。但是换电池后,就是那带保护板的四根线电池,突然又不能开机了。好像焊接的时候,温度检测线盒电源正极碰了下,但是不开机,正极是不输出电压的。再更新,就说是最新。请问是哪里问题啊?。愁死了。

网友(2021-11-29):
BOSE SOUND LINK COLOR 我有一台一代的  墨西哥制造 做工可以的

网友:
一般听听 没觉得BOSE JBL特别之处

网友(2023-08-21):
这玩意感觉像我的QC30的放大版啊,原件基本上都差不多,应该就是多了一个功放芯片

网友(2024-12-25):
请问有拆机教程吗?

网友:
楼主拆时的过程要是能分享一下就不错,

网友(2025-03-05):
改两颗18650不好弄,电池组带芯片的,改21700刚好放进去,保留芯点电焊,刷固件重新激活很好用,记得是动力电池才行,不然会自保断电

网友(2025-04-16):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我这个soundlink color,和你的几乎一模一样。死都不能开机。然后,在线更新了一下。可以开机 ...

ADV强制更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