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000瓦纯正弦波逆变器,算出来它在虚标

楼主(2020-03-21):
严重虚标的电源,
输入最大60A,12V,算出来最大功率只有720W
就算打着火14.4V,也才864瓦,根本达不到1000W

请坛友指教下这个是不是正弦波的?

TB188元买的,被坑惨了。还请坛友回回血

网友A:
铭牌:
峰值功率1000W
持续功率500W

1000W只能持续极短时间。正常只能用到500W。所以30X2保险片够了。

网友B:
输出有电容有电感的,用这个小板的多半是纯正弦,不过要看波形才能验证。俩小变压器,500w问题不大,如果是纯正弦这价不贵,虽然品质一般,自己打理一下,硅脂啊,温控啊,散热啊都搞一搞,还是挺好的,我二手的24v300w的都能卖130,你这新的不错了。

网友C:
是正玄波,不过500W发热也够呛

网友D:
已经不吭了,188卖你个双变的700w纯正弦知足吧,n年前300w正弦逆变都要400多块~

网友:
感觉这就不错了呢!188这还贵么?最好上波形或者带个电风扇试试,要没问题这价格你赚了!可以向网友说的搭理一下

网友:
这逆变器还是可以的,这价格买了不吃亏。

网友:
逆变器业内规则,虚标一倍

网友:
这种就是能用系列,能持续用多长时间就不晓得了

网友:
二楼正解。
这个套路跟电脑电源很像。
商品名“纯正弦1000w”。
具体参数要看下边铭牌。
这个实际应该算500w的。

网友:
300块才买的持续功率600w的。
买1000W的可以看看兴力电,那个是标实际功率的,而且有数字显示输入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做工算国产不错的。

网友:
品牌叫:纯正弦,型号叫:1千达不六,没毛病。

网友:
感性负载要峰值功率除以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铭牌:
峰值功率1000W
持续功率500W

估计1000瓦只能1秒,因为时间再长保险丝就熔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有电容有电感的,用这个小板的多半是纯正弦,不过要看波形才能验证。俩小变压器,500w问题不大,如果是 ...

刚百度了一下这个芯片型号,应该就是用来产生纯正弦波的

网友:
足1000w的纯正弦波要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玄波,不过500W发热也够呛

看来要加大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不吭了,188卖你个双变的700w纯正弦知足吧,n年前300w正弦逆变都要400多块~ ...

经过坛友指点,看来是还不错,知足了

网友:
标的很良心啊,没有毛病啊
那么大个英文看不懂么

网友:
如果真用车载,500W已经不小了,再大对发电机和蓄电池都是不小的负担,虽然发电机可以持续输出800~1200W,但那是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有良好散热的条件下,而不是怠速状态,相信也没人会一边开车一边煮泡面的,至于房车,本身带逆变器,不需要多此一举再配一个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