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TX电脑电源改可调,设置电流保护点的地方应该是这个R58

楼主(2020-03-21):
我把494的16脚掏空,但是R58 R59仍然连接,两个串联接地。
R58上端的电压随着电流的增大在增大,在1-12v变化。
把R58原来47k改成56k,原来保护点电流从6A变成8A.
R59是6.2k,不变,其实就是两个串起来接地,如果你把他们拆了,可以加个电阻,过流就突然关机,也挺安全的。这个功能是控制339的7脚。

楼主:
所以,可以试验下,比如自己的电源12v是14A过流,可以加个电阻,设置成8A,这样你的表也安全,大电压下短路也安全了。

楼主:
加个下臂电阻,接地,选择和47K大或者小的阻值可以设置电流保护点。

网友A:
不是这样改吧???
你拆掉R58,减小R57估计就能减低保护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改吧???
你拆掉R58,减小R57估计就能减低保护电流

具体我的板子电路,我只是看了一点,应该类似。

也许你说的 对,回头再实验下。

楼主(2021-01-20):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改吧???
你拆掉R58,减小R57估计就能减低保护电流

对 ,你实践应该对的。减小R57,可以设置一个更低的保护电流,关机电流。

网友:
R58上端的电压是从推动变压器器过来的吧,这个应该是检测的推动变压器输出功率的,最后通过339控制4脚电压实现保护功能。我改的电源都会保留这一路保护功能可以显著降低爆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