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重发,首拆熊猫PANDA 6168收音机,6160数显版。

楼主(2020-03-21):
目前在网上还没找到拆机贴,早期版本,公司名都和现在卖的不同。做工确实一般。外壳外面看还行,里面薄,而且不结实,很容易断裂,偶已经很小心了,还是断了一个卡扣,断掉的卡扣塑料很脆,一压就碎了渣了,可能是年代久远,老化所致,比德生的还是差点,唯一强的是原生颜色,不像德生的哪种壳子容易掉色。经测试,这货对电压比较敏感,用4.5v适配器只能点亮屏幕,但一闪一闪的。点开机闪一下就关了。换6v适配器马上就正常了,这点比不如德生9700dx随便啥适配器都能正常播放。经测试,音质和9700dx几乎没啥差距,声音洪亮不爆音,不震机,不破音。还是有问题,旋钮向下旋的时候,短波段的频率是变大的,但调频和中波是变小。可能老版的bug吧,不知道新版是不是这样的。没找到手机发贴的编辑功能,只有重新发一次了。以前自己发的帖子可以删除,现在好像不行了?

楼主:
TA7358+LA1260+TDA2822三片版本。功率足,好像不是立体声。

网友A:
没有立体声解码芯片,哪来的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立体声解码芯片,哪来的立体声?

我的意思是和6160还是有出入的,6160有立体声。所以6160更值得入手。

网友:
感觉收音机的电路板都特别水,用的垃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立体声解码芯片,哪来的立体声?

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有立体声,面板上有立体声开关。可能解码芯片在背面,忘记拍背面照片了。

网友:
德生的板子也很乱 看着还很脏  又不便宜 做整洁点那么难吗

楼主(2020-12-11):
引用 楼主:
TA7358+LA1260+TDA2822三片版本。功率足,好像不是立体声。

昨天又仔细看了一下。有立体声解码芯片。看不到型号。单列直插的。应该还是9700DX一样的吧。

网友B:
我有一台跟你这个一样的收音机 除了调台的那个有问题 好像是叫可变电容还是什么  其他都正常  现在调台 频率都错乱了  有时间淘一个换上试试 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跟你这个一样的收音机 除了调台的那个有问题 好像是叫可变电容还是什么  其他都正常  现在调台 频 ...

做工一般般  能听个响而已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