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C5黄了很多,格式化后变0,硬盘还能用吗?

楼主(2020-03-21):
一开始05是0,C4一百多,C5八百多,格式化后05依然是0,C4涨了一些,C5变0了。看样子不是物理坏道,但这块硬盘还可信吗?为什么一开始C5能黄那么多?
笔记本上的硬盘,几年之中总共就用了七百多小时,平均每次都开机不到1小时。

网友:
只要使用没异常就用着呗,重要资料备份U盘或其他电脑里,硬盘有点坏道不算啥

网友:
不能用了,不靠谱了,建议15元包邮给我

网友:
c5,当前待映射扇区,通俗点说就是疑似坏道数量,待下次写入时进行确认,也是唯一能缩减的错误项,进行确认后不是坏道的-1不做其他记录,是坏道的-1,记录到c4或05项+1。
此硬盘已有坏道,若后续使用不再增加或少量增加后不再增加的,可继续使用,若不断新增或短时间大量增加的,此盘不能再使用,硬盘损坏不看使用时间,使用环境恶劣使用不当可能几小时就坏,使用方式得当且硬盘无制造缺陷,,五六万小时的使用时间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这个本来可以避免的。在任务计划里添加碎片整理吧

网友:
C5用diskgenius清除磁盘数据就能清掉吧,不过这种盘不能存放什么重要数据了

网友:
回收坏扇区以后还能再用,同意楼上观点,隔段时间就观察下有没有增长,再增长就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来可以避免的。在任务计划里添加碎片整理吧

现在硬盘这么大,还碎片整理?!我是直接把数据搬到另一个硬盘,再格式化这个硬盘来避免碎片整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硬盘这么大,还碎片整理?!我是直接把数据搬到另一个硬盘,再格式化这个硬盘来避免碎片整理这个 ...

手动当然是快了。任务计划添加碎片整理好处是有人替你打理。

楼主:
这盘用HD Tune检测有红块,为什么05始终是0,按照道理格式化后遇到坏块是会增加05的数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