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拆一个给ipad 充电的 充电器

楼主(2020-03-21):
用了两年了,一直在公司用,很好用~~~闲来无事拆开看看
另外 电话号码换新很久了,望版主能重置一下~~~

做工还算凑合,比山寨好一点~~~

网友:
正面始终一个角度,话说把板子转一下也好呀
这个充电器只有1A输出,输入无任何安全措施,还是换一个吧!某宝米沃奇2A的才9块多一个。

网友:
苹果平板还有这样的充电头?头一次见。

网友:
用原边采样的电源给苹果充电你也是胆大趁早换个吧

楼主:
是的,用了一阵子,还是勇哥好点的 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