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多多撸了个12.6v的电钻充电器,运放opa1612这颗是做电压基准还是做led转....

楼主(2020-03-21):
原机配送的12.6v500毫安,感觉充电慢,有没保护电路。这次入手一个1a充电的,8元,用卷后3块包邮。
外观稍稍不一样,没螺丝,全是卡扣。

这个地方在设计时有bug,220v插脚能抵到电容上,
厂家出厂时加了片泡沫板阻隔。

这个挡板就是这样的。

背面电路板有两个芯片,前级和后级都有。

一颗运放,opa1612。
这颗运放是做电压基准还是做LED指示灯的转灯指示?

网友:
还算凑合中规中矩。可以自己优化更好

网友A:
看看两个电解电容的容量就知道啦!

网友:
山寨电源而已,没啥保护电路,比较危险

网友:
真的很一般,我在淘宝买了个12.6v2a 的充电器,结果里面是剪线拆机板,不过做工还是挺棒,也蛮新,感觉赚到了

网友:
还是剪线的好啊

网友:
这做工也很规矩,3元很好

网友B:
没有采用tl43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两个电解电容的容量就知道啦!

一般都是用16v470毫安的电容,别指望用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采用tl431了

运放等同于431,都是控制电压的吧!

网友:
3块还是蛮合适的

网友C:
买了几个剪线的充电器 ,挺好

网友:
想买几个好点的12.6充电器  找了很久找不到  有不错的电流太大  1—2a的都是垃圾货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买12V锂电池包配的,确实充电很慢。

网友:
我觉得是控制恒流转灯的,电压貌似原边控制,因为没看到光耦。

网友:
3串18650的1A充,这种类似的方案很普遍,12V锂电螺丝刀,12V玩具车替换用锂电电池盒,喷水壶电池盒。。。。等等都基本上使用这种12.6V的充电器。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测试一下看能不能到1A?插脚太长可以剪短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几个剪线的充电器 ,挺好

剪线的充电器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去买个*麦的电磨,7.9元,配的也是12v1a的,口还一样

网友:
opa1612控制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