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美国rbx音箱A06?不知道什么类别的 可能是会议箱 大家看看正不正 鉴别下

楼主(2020-03-21):
朋友送的 这个是不是正经货我不清楚 用一百瓦数字功放推 出不来低音 用手按纸盆阻尼很大应该是我的功放不行 高音听着还不错 油布边喇叭 分频器用料还可以 箱内没有吸音棉这个正常吗 需不需要自己加一点进去 我感觉是国产组装的
声音可以入我的咸鱼听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14384391833&ut_sk=1.W8Ah121ObRQDAMTzZyZXPf2T_12431167_1584755182385.Copy.detail.614384391833.859735980&forceFlush=1

网友A:
美国有DBX,这RBX估计就是擦边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有DBX,这RBX估计就是擦边球。

估计是 喇叭单元看起来咋样

楼主:
沉了吗对音响感兴趣的坛友很少啊

网友B:
山寨货 国产喇叭 分频器用发烧级大S电容 (估计也是山寨的)
进口音箱分频器不会用这发烧级电容

网友C:
还有灯泡啊,画个电路图更好

网友D:
那线焊接的还真是山寨。
不过搭配好推出声音也不差的。
功放也不能单看功率,失真度也很重要。
我测过不少功放,推三分频6寸和8寸落地箱,其实机器耗电量才几十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货 国产喇叭 分频器用发烧级大S电容 (估计也是山寨的)
进口音箱分频器不会用这发烧级电容 ...

整体素质看起来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灯泡啊,画个电路图更好

大概就是公模的分频板子 懒得画了 我也不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线焊接的还真是山寨。
不过搭配好推出声音也不差的。
功放也不能单看功率,失真度也很重要。

总感觉推不动  也没有大功放试试  低音下潜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感觉推不动  也没有大功放试试  低音下潜不够

估计还是功放不行,数字功放没玩过,手头之前几台av机都出了,就是推力不行,什么雅马哈天龙的,标个150wx6的,其实这个推力失真度基本都20%了,没意义,后来全玩两声道,随便上个50x2都推出低音了……

网友E:
其他不看,就看分频器是KB板的就是山寨货,品牌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功放不行,数字功放没玩过,手头之前几台av机都出了,就是推力不行,什么雅马哈天龙的,标个150w ...

嗯嗯 有功放了试试 另外请教下 这个喇叭算会议箱还是电教箱或者就是音乐箱呀 有没必要加点吸音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不看,就看分频器是KB板的就是山寨货,品牌也不对

这个山寨货应该不算特别差那种吧 看起来比那种家庭ktv卡包箱好多了 能值几个钱不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不看,就看分频器是KB板的就是山寨货,品牌也不对

另外请问下kb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有功放了试试 另外请教下 这个喇叭算会议箱还是电教箱或者就是音乐箱呀 有没必要加点吸音棉 ...

这种应该属于卡包箱,加点棉也是有用的

网友F:
还不错,真假都长得差不多,音色绝对比现在的电视喇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应该属于卡包箱,加点棉也是有用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错,真假都长得差不多,音色绝对比现在的电视喇叭好。

没有合适功放推 发挥不了音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