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脑波表屏幕

楼主(2020-03-21):
脑波表,玩具,拆屏玩
不知道谁知道它是什么单片机呢

搞了个及其难看的接口

原板子上改的

反正能用了

显示

这个屏是不是有横纵比啊,画一个正圆,结果是这个椭圆
那个小的圆圈看似正圆,其实才是一个椭圆,这个比例怎么确定

网友:
我看成了脑电波屏幕。。。。。。

网友A:
驱动发一下呗,参考一下。这个屏点阵就是长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发一下呗,参考一下。这个屏点阵就是长方形的

哈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发一下呗,参考一下。这个屏点阵就是长方形的

好像是st7567吧

网友B:
有驱动了一个屏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驱动了一个屏幕啊

哈哈,有资料就好办

网友:
看到脑波,以为你在玩eeg:lol:

网友C(2020-04-29):
拆机屏,怎么搞的资料,用型号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屏,怎么搞的资料,用型号搜索?

//1-GND
//2-VCC  3.3v
//3-MOSI
//4-SCK
//5-A0
//6-Reset
//7-CS
//脑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