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十七年前的格力空调

楼主(2020-03-21):
老格力空调的遥控接收控制板。更换后,现在仍在服役中。这种老型号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单冷定速的机器本来就没啥元器件  啥牌子都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冷定速的机器本来就没啥元器件  啥牌子都不容易坏

就是费电

网友:
家里3台壁挂 1台柜机 都是04年的格力 都正常用着 就是外机的管线 保温棉都烂了 现在是用洗衣机排水管抱着 外面再包一层铝箔

网友:
这个是小金豆?我的也用了16年了

网友(2020-07-07):
老货不经折腾了,耗电厉害不如新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