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8v电钻开关 摸死管型号不认识,坛友眼.神好,看看

楼主(2020-03-21):
18v的充电钻,调速开关管断了,坛友帮我识别一下。谢了!

楼主:
这是什么型号的?开头两个字母是什么?

网友A:
不是很明显的写这110N7F6的MOS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显的写这110N7F6的MOS管嘛

谢了!原来是11,唉  老眼昏花

网友:
这种MOS管选择有讲究吧?我以前换过后,线性不好,调速不平滑,而且正、反转现象还不一样……

网友B:
这个MOS管还能用,中间的脚和散热片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MOS管还能用,中间的脚和散热片是通的

买的开关总成也就十几元,换管不一定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