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烟斗牌剃须刀改锂电供电

楼主(2020-03-21):
几年前买的烟斗牌剃须刀体验还是挺好的,几年下来内部充电电池明显不够给力,于是改为锂电供电继续使用.
原充电方案是RC+T直冲镍镉电池 , 由104的CBB电容先降压限流然后经过一个微型变压器输出~3V/20ma的充电电流,至于充电能不能满会不会过充可不管,这是一般1.2V电池方案的通病.
拆除原充电的降压整流元件,以原PCB的基础上更换成索尼680mah的锂电池,充电也改为TP4056的模块板成品.
主要是介绍降压方案,电池直接接电机那时不行的,不单机构磨损严重还烫下巴呢.于是祭上当年打样留下的SC5832A降压板,2.5-6.5V输入,1.5 V/2A输出正好模拟原电池满电状态输出有力气又不伤电池, IC的 2.5V的起始电压就纯当电池低压截止保护吧.

网友A:
锂电充放挺简单的事, 厂家怎么就舍不得干呢

网友:
这个好用,一多年了一直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充放挺简单的事, 厂家怎么就舍不得干呢

我认为成本风险和技术,他们做产品首要的是稳定然后再讲创新改善.就像目前LED车灯用在正规汽车上还是不足,这也是领域的距离吧,白炽灯已经是稳定可靠的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成本风险和技术,他们做产品首要的是稳定然后再讲创新改善.就像目前LED车灯用在正规汽车上还是不足, ...

我倒觉得就是不思进取.
飞利浦都早就锂电了, 难道飞利浦做事情不如这个牌子谨慎吗?
led车灯也早就在bba普及了.
恨其不争

网友B:
换个镍镉的也还能用好久

网友:
改锂电还是,重绕电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镍镉的也还能用好久

镍镉的我木有了,镍氢的电池上了还是老的充电电路,也扛不住过充和充不饱老化的摧残.加上镍氢电池正常电压1.2V力度也片柔弱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