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电芯异常的大疆悟二电池,完美修复。

楼主(2020-03-21):
一块悟二的电池,才循环二十多次就出现一节电芯电压偏低0.2伏,满冲满放几次还是一样,昨天又升级了电池固件,结果那节电芯电压变成偏低0.4伏多了。由于已经过保拆吧,给电压低的电芯单独充电。

这是18年修复的,当时循环不到三十次,现在这块电池已经用了快100循环了,暂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A:
直播吗?
实际测量的电压值,与充电器显示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播吗?
实际测量的电压值,与充电器显示的一样吗?

18年的以前发在老站,充电器不显示电压,我用的老式手机的万能充。表量的冲到和其它电芯电压一样就行了。

网友:
传说中的悟2啊啊啊啊
好像摸一摸

网友:
会不会跟一些笔记本电池组那样,有意不弄均衡电路,但是有单体检测,差异变大会锁电芯。还好楼主的没有锁电芯,及时补电到一致。

网友:
不带均衡的,难道是大疆故意挖坑?

网友:
这就是木桶效应,这是发现的早,否则会越来越不均衡,然后整个电池都被带坏了
不过这也说明,这个2号电池是整个电池组里的短板,估计以后还需要经常均衡充

网友B(2020-09-24):
最高的 单节超4.2V ,是否正常,按说锂电不超4,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的 单节超4.2V ,是否正常,按说锂电不超4,2V的

高压锂电池,3.85V放电平台的,现在的手机上都是这种电池,4.2V的是3.7V放电平台的

网友C(2021-12-17):
想知道怎么拆壳的折腾我好几天来了

网友(2024-12-23):
以前一直QQ 登陆,密码网络,又重新注册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怎么拆壳的折腾我好几天来了

壳子用钝刀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