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ELL XT3摄像头10P2SF133模块改成USB接口给女儿上网课

楼主(2020-03-21):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前段时间,咱家最困难的时候,突然间什么都不能买了,只能自立更生。
好在翻箱倒柜,家里有些存货,好歹改了一个摄像头给女儿和老师连线上网课。

然后发现这个POS机有超时关机,关机后没有3V3,
跑一下线路把这里短一下,变成通电输出3V3的。

搞定,女儿好开心!暖暖的。。

谢谢光临!

网友:
简单粗暴 好~

网友:
看着很高级   是不是只用了pos 3.3v   。。。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连电脑的USB 口?

网友:
9021的POS机就这么重生了

网友:
POS3.3v供电,可以改5V 供电直接连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连电脑的USB 口?

电压不对,笔记本的是3.3v供电,usb是5v

网友:
上个3R33稳压模块  就能直插USB口了

网友:
前两天也用HP的模块改了一个,VCC 5V直接改成USB就行

网友:
一般摄像头上面有降压芯片!

网友:
这个引脚定义怎么找的

网友:
上网课需要摄像头?学校的要求有点过了,要是电脑没摄像头老师是不是还要求家长装一个?

网友(2022-03-06):
我改进了一下,直接用1117-3.3稳压IC转成3.3V供电,加焊一条USB数据线就可以了。在红线和黑线之间加焊一个106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