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大神门给看下,87vc,是用料缩水了还是非正品,细看

楼主(2020-03-21):
感觉87vc外观材质,模具精度,用料不如17b+呀,大家的87vC,也是这样的么?
刚买的很心疼呀,网店有福禄克授权证书,价格是2946,这表怎么样,咨询下大家意见

楼主:
这里,我的怎么都没有,细节做得差,不知是不是正品?

网友:
黄皮和测温不像正品,品控太差。

网友A:
就这样啦,这就是个工具,不是工艺品

网友:
没有价格比较,很难从你发的图中看出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啦,这就是个工具,不是工艺品

3000块的表,还不如几百块17b

网友:
看主板,这些不重要

网友:
这么小销量的还能假的?找实体店看看同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
这么高的价位,居然档位还是印刷的,后面那些不重要的文字倒是模具的,不知道设计者想什么了!

网友B:
拆开看主板啊  你看外观算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主板啊  你看外观算个啥

怕螺丝拆花了,不给退货呀!

网友:
花3000买这玩意,毫无意义

网友:
拨盘哪里不对,应该是有个白点的。其他地方看不出来的,毕竟不是艺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螺丝拆花了,不给退货呀!

小心点拧,拍主板图片给大家看,只有看主板才能看出问题。

网友C:
福禄克不应该有这样是品质啊,感觉是高仿的,不排除经销商把原装外壳表笔偷梁换柱了,这些东西在咸鱼上都不便宜啊,是我的话退货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不应该有这样是品质啊,感觉是高仿的,不排除经销商把原装外壳表笔偷梁换柱了,这些东西在咸鱼上都不 ...

有可能,87v保护套材质明显和117B+不一样,17B+较软在质感,表笔线87v比17b+略细,较硬,粗糙,笔尖金属发暗

网友D:
正常,安徽工厂的常规外壳做工就这样。要我说买福禄克别买安徽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安徽工厂的常规外壳做工就这样。要我说买福禄克别买安徽产的呢。。。 ...

那在哪买上海产的?

网友:
是正品,没错,福禄克表笔有多家代工厂,不同的工厂和模具生产出的东西也不同 ,进口的87V表笔是POMONA代工的(福禄克收购了)进口的TL75表笔做工还要粗,批锋很多的,楼主也可以看看表笔上的生产日期,跟表的生产日期是否接近 关于87VC转盘不带白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87v保护套材质明显和117B+不一样,17B+较软在质感,表笔线87v比17b+略细,较硬,粗糙,笔尖金属 ...

我虽然没有福禄克,但是也有试用过,你给出的价格我参考了淘宝多家有授权的经销商,差价有300+以上,我更怀疑你的配件非正品,表头不敢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