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菱天线测试效果

楼主(2020-03-21):
卫生间信号不好,看网上有教程做单双菱定向天线,闲来无事就做了一个。今天又给路由器加了接头,改了安卓供电加上了两块电池。
测试了一下信号,效果意想不到的好啊。
测速图最下面三个是不用双菱天线,卫生间内一格信号基本没速度,插上天线朝厕所方向4格信号,测速十几兆,延迟也不高,效果也太明显了吧。

楼主:
图片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A:
这路由也太渣了,换个带功放的,百兆以下K2,以上就多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也太渣了,换个带功放的,百兆以下K2,以上就多选了

小米路由器带功放吗

网友B:
改的天线不错,路由器换好的吧,带功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天线不错,路由器换好的吧,带功放的。

能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吗

网友:
还有个电池,这是干嘛的?

网友(2020-08-23):
wdr7500v3~v5,可以刷c7v2,二手只七八十
pa+lna,信号牛批得很

网友(2024-03-28):
看来效果很好啊

网友:
特写个天线看看,正好有这个要求

网友:
天线给个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