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20 Pro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21):
红米K20 Pro朋友的说是去年买的,正常使用突然不能开机了,询问是否进水,摔过,都说没有,还在保修期内,叫他去保修点去试下看,他说太麻烦,叫我维修看 看
考虑说正常使用,怀疑电池没有电的情况大,充电好久没有反映,只好拆开看看,外壳还有点不好拆开,拆开发现,电池部分不好拆开检测,看尾部容易点,拆开检查发现充电口部分,变形
这下知道故障问题了,简单的加焊充电口,测试可以充电了。
外壳有点难拆

网友A:
这客户心真大,这修过就没保了吧

网友:
自动脱保了。

网友B:
带无线充电的话 ,可以试试先无线充电,避免第一步就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客户心真大,这修过就没保了吧

没有办法,不过估计去保修也不行,尾插变形了,主板部分有点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无线充电的话 ,可以试试先无线充电,避免第一步就拆机

拆开看到这么多配件,才想起来,不过手上没有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无线充电的话 ,可以试试先无线充电,避免第一步就拆机

刚刚检查了,不支持无线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检查了,不支持无线充电

多个思路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思路也是不错的

谢谢

网友:
从这一点来看,虽然无线充电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充电口不会那么容易坏了。

网友:
红米的品控不行啊
还是小米系列的实在些
但是,还是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