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奥科SP-200的变压器规格是什么

楼主(2020-03-21):
遇到一个奥科焊台SP-PW1-200,上电无反应,灯也不亮。
拆开测量,变压器SB76-6的原边四个脚之间不通,可能里面断了,想换一个环牛。
请教这个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功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看我以前在老站发的帖子
型号有, 但是看不到规格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022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以前在老站发的帖子
型号有, 但是看不到规格

学习过大佬的帖子了,我也到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变压器规格。唯一知道的是焊台输出功率50W。
哪位大佬手边有这焊台的,麻烦帮忙拆开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就行。
我之前用的是手持式的烙铁,想把这个SP-200修好了用。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过大佬的帖子了,我也到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变压器规格。唯一知道的是焊台输出功率50W。
哪位大 ...

你可以看看变压器有没有输入电压,我当时碰到的问题是有时候发热有时候不发热,是变压器的焊点摔脱焊了,而且不明显。后来仔细观察了才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变压器有没有输入电压,我当时碰到的问题是有时候发热有时候不发热,是变压器的焊点摔脱焊了, ...

大佬说的是220V插头摔脱焊了吗?我量了变压器原边的管脚,有220V电压的。拔掉插头之后再测量电阻就不通,所以怀疑变压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变压器有没有输入电压,我当时碰到的问题是有时候发热有时候不发热,是变压器的焊点摔脱焊了, ...

找到一份MX500的图纸,标明19V。我先试试吧,谢谢大佬。

网友(2023-10-23):
双19V就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