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高壹工机(原日立)DS12DA锂电钻------开箱

楼主(2020-03-21):
看到有坛友入手这款高壹工机的12V有刷锂电钻,感觉性价比很高,也入了一套,400多一点的价格2.5AH两电一充套装,还有一堆的赠品。感觉太超值了,当然
电钻本身也的确不错,到手试机很是满意:

1、包装内有许多赠品,赠品质量感觉还行

2、打开工具箱,两电一充,其中一个电池带有保护盖。

3、先充电,电池编号是字母U开头,按照说明应该是三星电芯

4、4A的充电器,体积够大的

5、主机与电池合体照

6、重量

7、与得伟的701重量相当

总结:整体做工不错,扳机开关的操作手感很不错,顺滑且整个行程都有效,速度可以调节到很慢,照明灯与得伟701一样设计在了下面,照明效果不错,但没有延时;因为是有刷机所以工作噪音非常小,没有无刷机的那种咆哮声,风量也很小,在一些灰尘大的场合使用非常合适,我觉得这应该是有刷机的优点。最后说一下缺点:1档扭力比得伟701大,我本人喜欢1档扭力小的电钻,手柄包胶有点粘手的感觉。总之这个价格能买到这种两电一充的电钻,满意了。

网友:
拆下来看看内部做工如何

网友:
我也买一套同款,不过是单电池版的,用的不多,双电池用不到。

网友:
大牌里算最便宜的了,开关行程各种舒适,连我这个小白也用着顺手。

网友:
无刷的声音也可以很小,我的牧田的无刷机声音都很轻。估计有些齿轮公差稍大造成噪音大,虽然是运气,但感觉买得伟机,运气不好的机会明显大了一点。

网友:
高壹ds12dd运转噪音比威克士wu130大

网友A:
刚到手,dv12da和ds12da几乎一样,只是多了冲击功能,看了dv12da网页介绍1档0.6扭力才买的(方便拧小螺丝),但实际使用感觉不止0.6扭力.不知道怎么测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到手,dv12da和ds12da几乎一样,只是多了冲击功能,看了dv12da网页介绍1档0.6扭力才买的(方便拧小螺丝),但实 ...

应该说买DS12DA更实惠,12V的冲击不能指望它干活。两个的1档扭力应该是一样的,感觉有点大。如果拧螺丝的话还是选择得伟701吧。另外我感觉你对0.6NM的认知有误,0.6NM应该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值,官方标的参数应该是对的,不过我也没有条件测试,只是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买DS12DA更实惠,12V的冲击不能指望它干活。两个的1档扭力应该是一样的,感觉有点大。如果拧螺丝的 ...

这几天的使用以及和别的几把电钻比较,这把1档扭力已经是偏小的,拧螺丝没问题,主要是新电钻开关的适应问题。高壹的参数标注很详细,各个档位的扭力参数都标出了,这一点比其他厂家都好

网友A:
这个参数标得,目前没看到有哪个厂家是这么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标得,目前没看到有哪个厂家是这么标注的

确实很详细,我的到手还没有看过说明书,原来这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到手,dv12da和ds12da几乎一样,只是多了冲击功能,看了dv12da网页介绍1档0.6扭力才买的(方便拧小螺丝),但实 ...

我也在纠结,DV和DS,去官网看了数据,对比DV多了冲击混凝土这一项,数据显示有10MM

网友B:
这款高壹DS12V与得伟701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纠结,DV和DS,去官网看了数据,对比DV多了冲击混凝土这一项,数据显示有10MM ...

DV和DS价差太大,数据一样,日常打瓷砖和砖墙没什么区别,偶尔打混凝土洞我考虑买几个几块钱的玻璃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高壹DS12V与得伟701哪个好

这两款不好对比,高壹工机400元的价格两电一充带箱子,还是三星电芯,性价比肯定是高壹工机好,性能方面肯定是得伟好。

网友(2020-04-25):
求卖家链接

楼主:
直接淘宝上找吧。谈谈价格。

网友:
这个机器也不错啊,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