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从某宝买的志高LCD温度计和杂牌蓝牙耳机

楼主(2020-03-21):
之前买的指针式的温度计,
然后又手贱买了这个

卡扣结构,很容易拆

电路板正面

然后是杂牌耳机

80毫安的电池

芯片很一般啊,好像是自己磨标上去的

来个麦克风特写

全贴完

网友:
晶振换了,RX8025。论坛前辈有帖子

网友A:
志高也是杂牌呀,都是品牌授权给小厂做的

网友B:
这种温度计,4~5个放一起,温度,湿度显示各不相同,能相差5个数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志高也是杂牌呀,都是品牌授权给小厂做的

有些是直接贴牌的,妈蛋前段时间炸了一个热水袋

网友:
牛屎很圆很光滑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温度计,4~5个放一起,温度,湿度显示各不相同,能相差5个数以上。 ...

指针式虽然无需电池,但确实很不准。数字多功能只是比指针准一点。工业上用的数显温控开关,可能更准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C:
精度在于传感器和电路,这种只能大概看看,还不如机械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在于传感器和电路,这种只能大概看看,还不如机械式的!

机械的不行,试过了

网友(2020-06-25):
这种志高就是山寨的代表了!!做工不行价格也很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