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3)LCD12864脱机打印模块

楼主(2020-03-21):
老规矩,这帖子是写给小白看的。老鸟请自动略过
----------------------------------------------------------------------------------------------------------

现在打印机一般会配置一个显示屏,常用的是2004、12864或者TFT彩色屏幕,甚至有用彩色触摸屏的。

另外也有用上位机控制的,比如树莓派、ESP3D甚至WEB控制方式等等。

这里主要说一下12864的一些问题

3D打印机用的12864屏幕,可不是玩电子的人平时接触的LCD12864模块。3D打印的12864,比较完整的说法是LCD12864脱机打印模块,它是一个开源项目来的,支持脱机打印。主要电路就是一个5V转3.3V的降压电路、一个锁存器(?)、一个SD卡槽和一个旋钮,控制固件已经写在LCD12864的主控芯片里面了。所以它不能用普通的12864模块来代替。

有了它,打印时就可以脱离电脑直接工作。脱离电脑的好处是稳定节能。想想如果你的打印机必须连接电脑才能打印,而打印一个模型30个小时,要这么长时间电脑都不关机,还是风险挺高的。所以就有了脱机打印模块。它实际上就是集成了SD卡、显示屏的专用控制器,控制打印机主板打印SD卡里面的文件。这也是某些打印机的卖点之一。

现在一个12864的脱机打印模块,就30块钱左右,还是挺便宜的。
它一般有两条数据线接口,屏幕PCB上还有一个可以调节的电位器,另外就是有一个蜂鸣器。
如果你把模块正确连接到打印机主板上,开机一般就能看到显示界面了。

但小白嘛,一般总不会那么顺利的,多少要出点幺蛾子。

比如,屏幕一闪一闪的,看不到任何画面,并且听到蜂鸣器的叫声。那么,最大可能是你模块接线和主板的规格不对了。
   现在12864模块有两种接口形式,一种叫12864A,一种叫12864B。硬件电路都一样,唯一差别就是数据线接口方向,刚刚好反了180°。
   上面的情况,就是A接口规格的设备接到了B规格接口设备上。
   要处理也简单,把数据线旋转180再插入到主板上就行了。小白会纳闷,数据线有防呆装置,转180度塞不进去啊。
   那就八仙过海吧。我是用小刀削平防呆卡扣再塞进去的

比如,屏幕不亮。
   如果是新的模块,可以合理的怀疑,你的两个数据线插头差错位置了。试试把两个插头交换一下,就是原来插入A的现在插入B,把插入B的改插到A上。
  如果交换了还是不亮,那就看下一种情况

比如,屏幕背光亮了,但啥图形都没有。或者屏幕根本就不亮,当然也就看不到图形了
  那最大可能是背光调节不合理导致的,这种通常出现在旧模块上。如果背光太亮,就会把显示的内容都淹没了。或者是背光太暗,就会啥内容都看不到。你只要用一把合适的螺丝刀,小心地左右调节一下屏幕上的电位器,正常应该能明显感受到屏幕亮度的变化。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图形就显示出来了。

比如,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奏效。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比较可能的原因是要么你固件配置错误,要么屏幕就是坏的。但对新屏幕而言,坏的概率还是挺低的。

这里最麻烦的问题就是黑屏,因为你看完上面的描述,就知道它可能的原因比较多,但你只要根据上面的处理步骤,先交换数据线,如果能听到蜂鸣器叫,那屏幕就是好的。把数据线换回正确位置,再调节背光电位器。如果还是不行,那最大可能是固件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屏幕有显示,但是显示出来字体破碎,或者叫花屏。
  这种情况在marlin1.1.9版本的固件上一直存在。初步的原因是LCD控制器的刷新时序设定不合理。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用这个版本的固件。换成1.1.8或者2.0版本等版本。

----------------------------------------------------------------------------------补充点图片。有兴趣的可以去群里交流一下:375712421

网友:
1.1.9固件花屏问题,已经解决了,在Configuration.h文件里,加上这几句就可以了;推荐加在LCD液晶屏那几段,方便以后修改和查找
#define ST7920_DELAY_1 DELAY_NS(0)
#define ST7920_DELAY_2 DELAY_NS(200)//花屏情况改变这个数值
#define ST7920_DELAY_3 DELAY_NS(0)
如果还花屏,调整那个值,50步进逐步实验就行,这就基本能解决花屏问题。
因为Marlin固件2.0以后的版本就不能用Arduino编译了,所以1.1.9用的还是不错的,使用的人挺多的,我就在使用。

网友:
还有部分个人制作或者小厂家定制的主板,接口顺序完全不一样,要看接口定义自己改一下的,不能直接反过来插!!!

我的就是,完全没规律,自己把线剪了重接了一遍

楼主(2020-05-01):
这里已经被锁定了,不能编辑了。

关于花屏,我另外写一个帖子,请移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0054&extra=

网友A:
“控制固件已经写在LCD12864的主控芯片里面了。所以它不能用普通的12864模块来代替。”这是错误的,哪个12864主控还能让你写固件的,这就是一个显示器而已,就是某宝一大堆的7920的12864,控制固件在主板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固件已经写在LCD12864的主控芯片里面了。所以它不能用普通的12864模块来代替。”这是错误的,哪个128 ...

https://reprap.org/wiki/RepRap看了相关资料,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2020-06-19):
这个和我买的创想的入门版的脱机屏幕显示很像,不知道能不能改装成usb输入,tf卡这么小容易坏。

网友(2024-12-27):
一下截屏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固件已经写在LCD12864的主控芯片里面了。所以它不能用普通的12864模块来代替。”这是错误的,哪个128 ...

能解锁吗?

网友:
用的是1.1.x固件屏幕没有显示ramps1.4的扩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