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USB3.0转VGA

楼主(2020-03-21):
以前没买过这玩意,顺手撸了。
表面没有名牌
没有音频输出
做工还行吧
分辨率估计顶多1080吧

网友A:
看不懂, 有了这货还需要显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有了这货还需要显卡么?

这个就是个外置显卡,要求不高的不用显卡了

网友:
vga本就没有音频,部分dvi与hdmi才有

网友B:
支持USB2.0吗?支持的话就话烧了显卡的笔记本又复活了。

网友B:
正需要。可以救活烧了显卡的笔记本。

网友:
这个usb显卡看电影会不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USB2.0吗?支持的话就话烧了显卡的笔记本又复活了。

我记得貌似不是即插即用,要装驱动的把,usb2.0分辨率会限制下来,800*600?看不到画面如何装驱动呢?

网友:
纯粹靠软件处理,毫无3D加速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USB2.0吗?支持的话就话烧了显卡的笔记本又复活了。

好像是2.0的传输速度不足以来对显卡数据进行传输

楼主:
确实需要装驱动才能用,插入电脑后会有一个7m的盘符,里面有个驱动下载器。不过哪天下载器地址嗝屁了这玩意也就成了摆设。

网友:
多钱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需要。可以救活烧了显卡的笔记本。

这玩意貌似不能当显卡用,要的话还是老老实实买个USB显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需要装驱动才能用,插入电脑后会有一个7m的盘符,里面有个驱动下载器。不过哪天下载器地址嗝屁了这玩意 ...

驱动秒秒钟就备份了

网友:
以为是type-c的,还真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2022-01-11):
引用 网友B:
支持USB2.0吗?支持的话就话烧了显卡的笔记本又复活了。

2.0估计最多支持800 600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USB2.0吗?支持的话就话烧了显卡的笔记本又复活了。

2.0分辨率上不去,有些固件2.0运行直接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