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不上水泵和发动机皮带短时间运转可以吗 ?

楼主(2020-03-21):
冷车启动后有杂音
听觉上感到来自外部皮带传动部件
长皮带 带着发电机和冷泵及涨紧轮
短皮带只带动水泵
想先脱开长皮带查找异响源 !

网友:
l两个字(可以)但尽量不要长时间运转

网友A:
几分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分钟是可以的

拿根铁管当听筒,修车的都这莫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根铁管当听筒,修车的都这莫做的。

是的
这样就便于分别查找了 !

网友:
一般发动机就报废了。。。

网友C:
什么车,一般水泵是正时皮带带的,拆了怎么启动?发电机问题不大,一般都是涨紧轮坏

网友:
若是把水倒一点到皮带上,会消除杂音,那就是皮带打滑或皮带老化变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样就便于分别查找了 !

冷车1分钟内没事?当然正时加带是不是拆的!你说说是怎样的一个声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车1分钟内没事?当然正时加带是不是拆的!你说说是怎样的一个声竟呢? ...

谢谢 !
正时皮带是不能拆的, 再说我这车正时皮带是在曲轴箱内的
声音具体不好描述, 我判断是来自外部皮带传动的几个部件之一, 如涨紧轮和冷泵电磁吸盘等
开行一段时间后再听就没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车,一般水泵是正时皮带带的,拆了怎么启动?发电机问题不大,一般都是涨紧轮坏 ...

:mad:sweat::tit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
正时皮带是不能拆的, 再说我这车正时皮带是在曲轴箱内的
声音具体不好描述, 我判断是来自外部皮带 ...

换皮带 老化了 温度上来变软了就不响了 拆皮带不影响水泵 水泵在正时上 外面的皮带管发电机 助力空调的 正时皮带一遍不会响

网友E:
如果冷车情况下,1到2分钟还行。
看过有车友说,高速上附件皮带断了,水泵不转,结果缸盖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冷车情况下,1到2分钟还行。
看过有车友说,高速上附件皮带断了,水泵不转,结果缸盖变形了。 ...

平时行车水温表和机油压力表要注意时常观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根铁管当听筒,修车的都这莫做的。

确实
以前检查机器的轴承都先用这个方法做初级判断 !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行车水温表和机油压力表要注意时常观察 !

那车友说只听到一声响,然后见到仪表盘上蓄电池灯亮了,靠边停车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