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移动宽带的应用是什么?

楼主(2020-03-21):
报装的移动宽带,有宽带与IPTV服务。最近查了移动光猫里面,发现有一个连接不知是什么应用:

网友:
各地区使用的vlan值并不统一,所以不知这是干嘛的,不过有绑定端口,你想想4口是否有接什么设备咯

网友:
4口就是用iptv得,我就是移动装宽带的,这个猫我们都懒得弄

楼主:
问了移动的安装师傅,说这个是固话服务用的,我没有订购固话服务,这个端口是空着的,不知能否接电脑上网用。
我的IPTV是端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