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里大神多,拆个修了两个晚上都没弄好的电磁炉

楼主(2020-03-21):
    奔腾老款触摸电磁炉,之前发过 帖子说明过相关问题,之前修好好几个电磁炉,真是靠运气了,无非是 元件肉眼可见故障,炸管炸igbt这种常见的故障有一套完善的解决办法,要么就是可调电位器问题,或者是稍微测量下元件就把故障元件找出来换掉的这几种。   遇到这个奔腾的电磁炉就不行了,测了两个晚上了,把主板上电阻,二极管,可调电位器基本都测完了,还是没修好。
   详细描述下
   开机自检正常,触摸控制正常,无锅检测正常,但是放锅后还是会继续报警,然后过一会自动关机,报警声夹杂着啪 啪 啪的敲锅声,
   专门用线圈家led指示灯做了个检锅神器,放上去后 led灯有有规律的闪亮。
   300v正常 5v正常 18v正常,3个大电容 阻值正常,可调电位器正常,主板上电阻,电容 二极管 我基本量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很多都是拆下来量的,应该准确。
   但是  就是报警加敲过不加热!
   没辙了
   求指点

背面 整体 不少原件我都下下来量过 有烙铁痕迹

背面局部一

背面局部二

正面全景

正面局部一

正面局部二

正面局部三

亮晃晃的 铜线盘

网友A:
把电阻测量一下,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B:
倒数第四张图的KTS电流检测元件,上面有电容电容与那个控制芯片连接的,是用于电流(包含锅检)的,这电容值比较小,普通万用表难于检测是否正常,你可以用新元件代换之。

网友C:
建议放弃 或者买本原理书慢慢跑电路吧  这个要知道还是请大神来吧  我前段日子弄个电视剧  现在还没有修上那  哎 我痛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测量一下,就找到原因了,

电阻已经都量透了,基本电路板上的贴片 插件,都量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四张图的KTS电流检测元件,上面有电容电容与那个控制芯片连接的,是用于电流(包含锅检)的,这电容 ...

谢谢 温总,你说的康铜丝上的电容 是指的主板背面康铜丝一端的那个c43 那个电容么?一般普通万用表不行,那个优利德UT61E可以么 我有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放弃 或者买本原理书慢慢跑电路吧  这个要知道还是请大神来吧  我前段日子弄个电视剧  现在还没有修上 ...

什么 电视剧? 还要怎么修?

网友:
过流了,具体什么元件,慢慢排查了。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一定技术可能搞不懂的.

网友:
电磁炉型号多少?网上搜一下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不知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代换下DW3稳压二极管,18V的看看。

网友:
DW3换掉试试。。

网友:
IGBT别的那3个大电阻拆下来量

网友:
如果3电压都正常,那就仔细差大电容、大电阻,重点 查同步、浪涌大电阻……

网友:
我手里两台电磁炉,已经放弃了。。反正一直爆管。放弃。

网友:
以前遇到过,0.1微法电容有个别失效了,换了就好具体哪个没管,全换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请教坛友“衡水家维”,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放弃 或者买本原理书慢慢跑电路吧  这个要知道还是请大神来吧  我前段日子弄个电视剧  现在还没有修上 ...

电视剧都能修?这才是大神。
不过我想问下,我有不少动作电影,都有马赛克,这能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温总,你说的康铜丝上的电容 是指的主板背面康铜丝一端的那个c43 那个电容么?一般普通万用表不行, ...

直接找一个替换一下不就可以了么?有一个高精度的万用表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可能,在来一台电桥。。一些小容量低阻值的器件用电桥真的很方便,或者用高阻高精度万用表也可以。。

有敲击不加热,检测盘模拟能间隙性工作,这种不稳态震荡,大多都是藕合反馈电容出问题。示波器看看不更清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