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三挡水泥电阻负载

楼主(2020-03-21):
最近买了10个5欧10w的水泥电阻,就想着做个简单的电子负载,不需要多么精确的调电流,有常用的几个档位就够了。下面开始:
焊接前,先画了原理图,生成了PCB图,发到手机上照着焊,这里就不发原理图和PCB了,原因后面讲,至于有人问不是简单的水泥负载吗?还要画原理图和PCB,那还请各位继续看下去。
下面就开始了:
原理图、PCB都画完了。开始找元件。
第一个就是最主要的USB引线。USB线不想焊在板子上,带引线更方便。找个两根电源线线头,带外壳的USB公头,焊上去。

套上热缩管

水泥电阻,红、蓝、绿三个LED,限流电阻随便找的,也没看阻值。microusb母座一个,找到了几个各种各样的开关,其中一个开关是真的让我头疼很久,下面要问个问题也是关于它的。
就是它,找废板子上拆的,这个开关的原理和我一开始想象的大不相同,问题在最后。

各种元件找齐了就开始焊接,这一焊接就是焊接到了深夜。就先到下面的样子,下面继续说。
正面

背面

现在看着还是没什么问题的,焊锡用的是比较便宜的焊锡,看着不是很漂亮,但是不心疼。飞线肯定是有的。接下来烦心事就开始了。
测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就进行了改进。本来是上电负载就会工作就想加个开关做个主控,就加了一个自锁开关,加上之后,问题就出现了,经过不懈的努力,改进线路之后,总控就被黑色的船型开关替代了,自锁开关由于是在夹缝中插进去的,也不好拆下来了,就留在了那。此时已经是深夜了,干不下去了,下面是测试图。
红色灯亮,1A电流,黑色船型开关控制并充当总控。

拆下来的拨动开关,一档不控制,二挡蓝色灯亮2A电流,三挡绿色灯亮,3A电流

三挡

灯亮全貌

此时LED灯特别亮,一是因为故意是在关灯情况拍的,二是电路被焊错了,后面修正了。
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继续改改。
一觉睡到快10点,继续。先是昨天测试的时候,水泥电阻发热量挺大的,就又找来了拆机的功放散热片,拆出来的5v小风扇,全加上去,又加了个端子座。暂时用扎带固定,散热片之间涂上硅脂和散热胶固定。昨天遗留一个开关就把它利用为小风扇的开关,独立于前面的总控,这样在负载工作后,风扇仍能散热。5v小风扇的风力还挺足的,散热是够了。
单风扇工作电流0.19a左右。

2A状态

3A状态

全貌

后面被改的惨不忍睹

最后总结以及问题。
以后肯定会增加固定以及外壳,但是现在由于缺少工具及材料就等以后再讲了。本来是想着把原理图发出来的,由于前面的3档8脚开关的原理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下面有图还请各位大神指点。至于为什么不清楚原理还实现了拨动开关的档位功能,完全是在改线路的时候的碰巧,所以早上也没把线路图搞清楚。
下面是拨动开关原理图纸

以上就是这些,还请各位不要吝啬评论,踊跃回答,解决楼主的疑惑。

网友A:
你那个usb公头要用大电流的,要不然发热严重。我做过一个和你的类似的,用的一个母头,3A发热严重

网友A:
还有就是所有电流都经过了那个双刀3掷开关了吗?开关也要能扛得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所有电流都经过了那个双刀3掷开关了吗?开关也要能扛得住啊

不是,总控是黑色船型开关,拨动开关只经过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usb公头要用大电流的,要不然发热严重。我做过一个和你的类似的,用的一个母头,3A发热严重 ...

我现在进行长时间的测试看看发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usb公头要用大电流的,要不然发热严重。我做过一个和你的类似的,用的一个母头,3A发热严重 ...

运行了几分钟,是有发热感觉还可以。

网友B:
双刀三位开关的脚位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刀三位开关的脚位如图所示:

我再研究下看看

网友C: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是想给3S锂电放电用的,我的是每个水泥电阻前面一个开关和灯。。一个CPU散热和风扇勉强压住5个。。。。想开几个电阻开几个,想开哪个开哪个。。。呵呵

网友D:
这热的很,我用水泥电阻做负载,电阻都能点烟,红了。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热的很,我用水泥电阻做负载,电阻都能点烟,红了。要小心

你用多大的电压电流测试,都发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做了一个。。是想给3S锂电放电用的,我的是每个水泥电阻前面一个开关和灯。。一个CPU散热和风扇勉 ...

散热器给力就行了,以后搞一个小型水冷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热的很,我用水泥电阻做负载,电阻都能点烟,红了。要小心

你这上了多大电流电压啊,5V3A只会烫,也不可能红啊,我以前用7V6A也没烧红啊

网友E:
画个草图,大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个草图,大概原理

多谢坛友

网友:
10W的耗散电阻最好用那种铝壳的,水泥电阻加散热片,散热系数不高,毕竟是陶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