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mmc拆成这样是不是废了

楼主(2020-03-21):
今天用买的风枪,350度吹了半天也没动,于是用镊子用了点力...

就这样了,貌似已经废了吧?

回头看看手机板子,焊盘还牢牢粘在上面,吹f到底多少度才合适啊?

网友:
这也太暴力了吧,干吹是不行滴,要加松香或焊油的。

网友:
大哥,照相老对焦对自己指纹干嘛呢……
该对的没对着

网友:
老天,肯定是废了啊,基本上点都掉光了,还有边上晶圆?都露出来了吧。我一般拆都是390度风枪1档风加点焊油,就跟焊BGA一样等到镊子能推动闪存之后再拿下,基本没有掉点

网友:
350没动,你不会调到400+

网友:
多教点学费就会了,你这是硬翘下来的,不是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
没猜错的话..............这是破拆吧

网友A:
350度干吹,数码之家也就你了,搞废了吧

网友:
大佬啊,这除了故意拆坏没有别的说法。。镊子只是为了拿原件,不是用来撬原件。真要撬,热风枪都不要。

网友:
这个不能硬来
捅一捅,漂了,才能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度干吹,数码之家也就你了,搞废了吧

还有我

网友B:
老哥还要多加练习啊,我的固态还好吧

网友C:
350吹不动检查一下风枪温控吧,高温锡熔点240,350吹两分钟不动 吹10分钟肯定动,何况吹半天?

网友:
小米4的字库吧,我也有一个,当时在周围搞了一堆焊油然后风枪干到450吹了半分钟才下来

网友:
为什么我怎么看这字库都是楼主硬撬下来的,用风焊台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
350干吹几秒我就把小米3的拆掉了,你这风嘴离的太远了吧

网友:
翘的PCB上全是很久,你的风枪拿来干啥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还要多加练习啊,我的固态还好吧

装了win10,不知为什么装不上office,其他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吹不动检查一下风枪温控吧,高温锡熔点240,350吹两分钟不动 吹10分钟肯定动,何况吹半天? ...

应该是没有往里面摸松香的缘故,还有一个三星手机和htc的,下周再试试,再失败就发誓以后绝对不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