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PC(施耐德)UPS 型号:BK650M2-CH简单拆机

楼主(2020-03-21):
刚到的APC(施耐德)后背式UPS,今年刚上市,网上找不到拆机贴,刚好家里刚上的威联通也需要。索性自己买个拆了看看,只是简单拆机,看出个大概内貌,毕竟我还需要2年的保修的,不能留下拆卸过的痕迹。图片不多,大家伙看看内部大概是什么结构。相比较老一代的BK650-CH, 主要就是外观改了,多了2个USB口,重量减轻,电池更换更容易。其它的功能网上评论贴很多就不阐述了。

通过简单的拆卸,发现相比老型号大线圈变压器改成电子式的了,新旧型号重量不同可能就在这。至于是好还是坏,我这个外行也不懂。

电路板图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953

网友A:
这种UPS构造真是简单,不带诊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UPS构造真是简单,不带诊断的吧?

应该可以吧,可以连接电脑进行设置,管理。关键价格便宜

网友:
反正现在数码产品都是采用开关电源了,高频逆变也没关系

网友:
500多能叫便宜?

楼主:
还好,很多品牌的UPS更贵,之前给客户买过一台伊顿,6000多。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正弦的

网友C:
没想到电池缩水到只有4Ah了

网友D:
这种款式我喜欢,不知啥时候推出锂电版或者外置电池,APC现有的外置电池都是大功率的,家里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正弦的

应该不是正弦,是方波的。
在线式的大部分是正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款式我喜欢,不知啥时候推出锂电版或者外置电池,APC现有的外置电池都是大功率的,家里用不上。 ...

可以拆下电池外挂啊。反正拆卸很方便的,就和遥控器换电池差不多,多了一个螺丝。

网友:
真能缩啊 电池这么点儿。
可以并联多组电动车废电池。但不知道有无逆变时间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电池缩水到只有4Ah了

这是7AH的电池

网友:
看起来蛮不错的

网友:
电池的容量和牌子是不是缩水了

楼主:
另外这款UPS和威联通TS-453Bmini兼容性可能有问题,USB不定期的会丢失连接。不会自动恢复,除非重启机器或者手动拔插才行。
电池电量监控也有点问题,充到100%拔开数据线,再次连接又是90%。
换成BK650-CH了,真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这款UPS和威联通TS-453Bmini兼容性可能有问题,USB不定期的会丢失连接。不会自动恢复,除非重启机器或 ...

威联通TS-453A 路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931
APC Pro550 UPS路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1312

网友(2020-07-06):
引用 网友E:
威联通TS-453A 路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931
APC Pro550 UPS路过:http://bbs.mydig ...

我也打算买个5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威联通TS-453A 路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931
APC Pro550 UPS路过:http://bbs.mydig ...

本来打算买SUA系列(闲鱼二手)但是看来一下噪音很大,不适合家用,适合家用的也就BR系列了

网友(2020-11-22):
究竟是7还是9AH电池?图片上看不懂。我看张大妈的帖子,普通款BK650就是9AH的电池啊,这个升级款是7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