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日本插排,做工确实不错,伊拉克成色

楼主(2020-03-21):
做工真的不错。其它产品不好说,就插排这一块,很多洋垃圾,能甩国产插排几条街.

插排的外观,
地线孔是圆形的,所以,就只能拿来配两插的插头使用了.
国同三插不能用的.

线必须要比较粗,

产品信息

这个品牌比较少见到,
虽然相对小众,但做工不输松下之类的品牌

不像国内,一线品牌和小品牌,做工有天地之差

带指示灯

左下角的是单独延伸出来的地线螺丝接口.

拆开外壳,里面都是一体式铜条

接地螺丝

指示灯已经烧黑了,可能之前拿来直接插到220VAC上面了,

网友:
接220V不是问题

网友:
线和铜条粗是因为电压低,同等功率电流更大

网友A:
这个怎么也得翻新一下再用

网友:
日本名工社

网友:
太伊拉克了都看不清楚了

网友:
去买个新的试试,楼上吵架丢个IPX下来,难道就说IPX不值钱了?

网友B:
国货能卖到这个一半的价格质量绝对不会比原装的差。

网友:
这个塑料看着要老化。出现了裂片。一定小心轻放,绝对不要摔打磕碰。

网友:
美规插座也是这样的。这是人家多少年创立的标准,但是价格确实摆在那里,比国产货贵得多。平常不用大功率电气得话其实没什么优势,所以国内大多数还是便宜的,做工自然没法做成这样

网友:
好像生锈了

网友:
日本110V的电压,相同功率的电器,使用电流是中国的两倍,自然要更大的截面积,当然啦一分钱一分货,多了就不说了。

楼主:
220VAC也是可以用的,不过指标灯会很快烧掉,

对插排来说,倒没有什么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也得翻新一下再用

不翻新了,拆完就放起来。

楼主:
我百度查了一下,没有查到这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货能卖到这个一半的价格质量绝对不会比原装的差。

坛友撸的,基本是拆机的插排,价格低得太多了。这样才有性价比

网友:
请不要只对比质量,要对比价格。就算对比也请对比同价位的产品。

网友:
好像是明工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百度查了一下,没有查到这个品牌

明工社,他们110V电压,同功率电流就得很大了。这个插座是标称15A的,所以看起来比国产的强很多

网友:
在本地电器元件店二十二元买了个二手松下的,内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