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来看看这供电局的地线接法有没问题?

楼主(2020-03-21):
最近供电局电箱改照,把旧的铁电箱换成了这种透明的胶电箱,但有一个问题,这楼的地线原来是有一根条引到地下去的,但供电局的来换电箱后,把那要地线剪了,然后这地线和零线接到一起了,请问这样做有没什么问题?暂时漏电开关正常,漏电测试也会跳闸,但感觉这样有点不安全。

网友:
三相四线制,中点(中线,也就是你说的零线)在变压器端就是接地的,这里再接一次地并没问题

网友:
零线接地没毛病

网友:
目的就是防止零线断开导致380进入用户家里造成烧毁。

网友:
没这么干的,如果你描述无误,你们整栋楼原先的接地保护就变成了接零保护,如果以后的维护电工严格依照火零线颜色接入户电表那不会有什么问题,一旦有个马虎入户配电接线颠倒,将导致全楼接地线带电,所有有接地功能的且接入“大地”的电器外壳将全部带上高压,极度危险!补救措施把升级电工拖出来打死,重新接好原楼地线。势力太大打不死也打不着,将你家入户地线剪断自己单独接一个入大地的真正地线~

网友:
地线不能和零线在一起,有安全隐患!
也许很多天都不会有问题,但是一旦有问题就间大问题
按照这个零线可以接地的线路,那直接拉跟火线不就得了,为什么还要浪费一根零线呢,这明显有问题

网友:
配变中性极无故障没问题。
有问题时会出各种奇葩,逼你报障维修。
我不喜欢这种接法,你要求的话电业局也会给你改。

网友:
直接投诉,没这么干的
要不然就零火颠倒用,不用投诉,供电局自己就上门了

网友:
这样接线很不规范,假如系统正常的时候,这样使用,的确没事,但是关键是假如入户的零线断了,那么断点之后的零线就带电压,如果这个时候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的话,那么金属用电器的外壳就带电,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我建议向供电部门上级投诉,不行的话,把地线断开,千万别和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
万一供电端的零线断了,用户的电器外壳直接带电了

网友A:
供电局还能这么搞!还专业部门?上次就是供电局换电表,把零线火线对掉了!我家装修那个傻电工也是给我地线接到零线上了,搞到金属外壳的电器全带电了,差点被电死!幸好地面导电性不好!
我这边换表箱也不会把那根地线的铁棒给割掉的,本来是金属表箱的,供电局都接有根地线,即使换了塑料表箱,只要有用户的地线接在上面,他们都不会割掉的,更不用说给你接到零线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局还能这么搞!还专业部门?上次就是供电局换电表,把零线火线对掉了!我家装修那个傻电工也是给我地线 ...

现在供电局把这些业务都外包了,如果转包多几手,真正施工的时候,基本就是文盲来接线的。

为了家庭的安全,哪怕即使有地线,也把地线断开,不要接入户。

国家一级  高级电工技师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局还能这么搞!还专业部门?上次就是供电局换电表,把零线火线对掉了!我家装修那个傻电工也是给我地线 ...

施工应该都是外包的……
这年头大把半桶水的

网友:
这种接法肯定不妥,问题是我们小区的供电全部的三相接头地线根本没有。只有火线零线,地线根本不接任何地方。.出了问题归谁负贡,!!!
是电业局还是裝修公司。这种情况而且非常普逼。

网友:
为啥我看见4根进线全是绿色,是我眼花了吗

网友:
这要看你这里的的电路形式了,如果你描述的无误,就是把进配电箱的零线和原来的地线接一起了是吧?
如果是TN-C系统,那这么接,是没问题的,在这个系统里,电源过来的中性线N和地线PE接到一起,
变成保护中性线PEN送给用户,实际你家用的,是某一相的火线,和PEN组成的220V电源
TN-C这个系统中,PEN是强制要求多点接地的

网友:
这是农村电表箱吗?
是农村正常的,农村电表到户没有地线的。

地线要自己家里接,农村电网不能提供地线。
距离远有断线的可能,架空线有感应雷电的危险。
电表箱接的地也不是自己脚下的大地。

地线自己家里接,宁可不用地线,都不能架空拉过来。
本来这个接地只是金属表箱的安全措施,并不允许用户拉过去的。
居民这么拉是胆大,心大,不知道不害怕。

网友B:
这个接发是正确的。百度TN-C-S接地结构。中性保护地与零在某点连接到一起。看你这个情况应该属于电网过来就没有地线的TN-C系统,从这里开始就变成TN-S系统了。不过一般规定只要保护地和保护零分开后,就不能再连接到一起了,不然会对漏电保护器工作有影响。
不过不管对于TN-C-S,还是TT这些都小电流接地保护,都要靠漏电保护器的保护,接好漏电保护器你是用自己的地还是他这个中性保护地都没问题。没接好漏电保护器用啥接地都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发是正确的。百度TN-C-S接地结构。中性保护地与零在某点连接到一起。看你这个情况应该属于电网过来就 ...

同意您的说法,但是这种方法在我们那里已经强制淘汰了,现在用 TTN-S也就是3相5线制。用电标准其实在全国并没有通一。楼主所说这种接法在现实中我还没见过,也就是在书上看到,今天终于见到了,涨知识了,但是感觉这种用电系统很不安全,有安全隐患。

网友:
我这里也一样。。我吧入户前的地线(其实是零线)剪断了。。从新接回自己做的地线。。我的地线做了三点。。第一点之前做的不清楚,但漏电测试正常。。第二三点我做的。。用镀锌水管约2米切斜口打入地下。。每点测试正常。。出地后星型并接。。还有关于漏电保护器,我这里保证每一路用电设备至少经过两个漏电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