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做电焊铁调压控温的调压插座

楼主(2020-03-21):
做完了才想起拍照,大家将就看。买了几个电焊铁都是无调温的,网上买了可调压模块,用插座和以前风暖剪下来的测试插头做了个调压的,避免电焊铁一直往高温烧。
    经测试,不带负载无法调压,插上烙铁头后,电压在140左右到220间可调。用万用表测出150,180,200这3个地方的刻度,划线在旋钮旁边,方便调压。

网友A:
电焊铁是什么东东?

楼主:
写错了。。。。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焊铁是什么东东?

就是电烙铁,我也时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网友:
真是好工具。

网友:
昨天看到某宝几元包邮吊扇调速器,直接拿来做做你这个就不错

网友:
小日本帮我们做好了,挺方便

网友B:
这种调压方法,烙铁用用还可以,干扰太大,不建议大家用这种降压办法。

网友C:
如果能集成到这个小可爱里,那真是我们普通烙铁使用者的福音,我只是在内并了个400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集成到这个小可爱里,那真是我们普通烙铁使用者的福音,我只是在内并了个4007 ...

这模块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集成到这个小可爱里,那真是我们普通烙铁使用者的福音,我只是在内并了个4007 ...

你确定4007是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调压方法,烙铁用用还可以,干扰太大,不建议大家用这种降压办法。

确实是哈,接LED灯闪得不行。白炽灯还可以。

网友:
不太懂,问一下,调压方式不是调节的功率吗?也就是调节的加热速度。和温控关系大吗?以前用可调电源直接拖T12,只是加热快慢的关系,根本无法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