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透明外壳空气开关(ZDG DZ47-63)

楼主(2020-03-21):
2元钱,在废品站收的,看起来很不错的空气开关。

网友A:
这种外壳材料让人有点堪忧,估计很难过CE UL之类认证的。内部材料也很一般,接线柱不是铜的

网友:
探索版 阻燃吗?看得到摸得着真质量?

网友:
这种好。内部打火烧黑极易检查。而且看到里边真材实料,放心

网友:
没看到好在哪里,外壳非常隐患,不耐高温不阻燃~

网友:
透明的比较好玩,一目了然啊。材料阻燃吗?

网友:
透明的少见啊

网友B:
应该是展示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展示品吧?

这是建筑工地的要求,断路器必须透明壳。

网友:
很多建筑工地有这种奇葩要求  必须用透明的  说是能看到内部情况

网友:
接线柱  是 铁的

我拆过 梅兰日兰的  那个做工不错!

网友:
还有个1P+N的漏电保护开关,赚翻了。

网友:
网上查了下,原来有些地方要求透明外壳,找厂子定制一批,方便查看触点烧黑情况。

网友:
废品站好东西真多啊!

网友:
这么便宜,还要求啥啊

网友:
上海人民 的空开,有款是透明的,卖的贵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外壳材料让人有点堪忧,估计很难过CE UL之类认证的。内部材料也很一般,接线柱不是铜的 ...

工地要求,外壳透明便于检查。

工地的环境恶劣,再好的质量,也耐不住灰尘大,过载多。

透明的便于检查,反正每天都要查的,不行就换。

网友:
如果MM们的穿着都是这么透明的,我倒是很乐意。。。。。。。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插座,非常棒,2B国.标弄的二三孔不通用,导致掰插头的太多了,事故多多,有了这种,配电时就能少装一个了.

网友:
我说怎么见配电盘上好多400A大空开上壳是透明的,原来真的是为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