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R4850G2电源改可调教程

楼主(2020-03-21):
华为R4850G2铁壳

机器内部板正,做工精细,设计紧凑

电源启动短接图

改装方法

技术到位的话就白不用拆控制板只要拆掉热敏电阻就可以了

电压0-58V可调,电流0-53A可调。
为了调低电压时,电压降的迅速,在输出端并联一个94欧5W水泥电阻,或者47Ω10W的水泥电阻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8

楼主:
看不懂的可以给大电话询问,喜欢的帮忙顶一下

楼主:
更正一下,5脚是调压电位器输入端

网友:
这个也出改可调方案了啊。。。

网友:
大神流弊的不要不要啊

网友:
赞一个!就是感觉可调的用处不大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什么情况

楼主:
这个改装方法不需要改装套件,只要俩个10K的多圈电位器,如果需要数显的话,再从某宝买一个双显表头,至于输入和输出怎么接,那就是自己想办法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做法也不同,我只提供改电压和电流的方法,同时也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如果有不会改的可以发给我改装,我只收入50圆手工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改装方法不需要改装套件,只要俩个10K的多圈电位器,如果需要数显的话,再从某宝买一个双显表头,至于 ...

请问:这个调压调流线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调压调流线性怎么样?

效率80%以下,线性稳定平滑,当然也可以超过80%性能有所下降,但是普通用的话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内蒙人帮顶,强力支持~

网友:
好伸手,为你点个赞。

网友B:
和中兴2400比那个好点

网友:
这个要收藏起来

网友:
开关变压器居然是三相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中兴2400比那个好点

和2400性能差不多,相差5%左右,但是2400改装费用太高

网友:
赞,顶一个,学习改造,

网友:
请问左下角这个位置,是什么元件。是要去掉吗?
好像R4850有很多个版本,这个改装方法都通用吗?
有没有像其他改可调电源那样电感发热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