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拆解小强5281手电钻

楼主(2020-03-21):
这个拆解必须先去夹头,还有,为什么拆过的机子声音就没原来好听了,拆了三个,都是这样。拆了都是只加油没弄别的。

网友:
什么牌子?看着不够精细。

网友:
5281  是哪家品牌的啊???

楼主:
小强啊,声音比大有5262还好听,和大有一个公司

网友:
拆过后 ,组装上声音变大了,原因是油加多了

网友:
声音变难听的原因看来是找到了。不解的是,新货为什么都要加油?不可能每一个出厂时都忘了加油了吧,其实润滑油不是那么易耗,很多用家直到工具淘汰都不会刻意拆解加油的。

网友:
小强的东西还是不错的。不过,当前小强的价格和大友的对比,没有太大的优势了。

楼主:
我想着拆都拆了,齿轮上也没啥油,就加了。但是我第一次拆5262时没加油,声音也变大了。难道这也讲究组装工艺?

网友:
应该是加油加多了 买了好多洋二就是 加油多了声音不好听 等用久了声音反而好了 因为多的油挤出来了

网友:
因为开苞了,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
打点黄油(锂基脂)

网友(2020-06-07):
声音不好听跟加的润滑脂的粘度合量有关。加的满满的或者粘度过大会给电机增加负担。我的大有5268就是因为更换了高粘度的二硫化钼润滑脂后声音变得难听,而且电机和电池的发热量也增大了。

网友(2023-03-31):
竟然还有这个颜色,我的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