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USB 母座,拆一个小充电器

楼主(2020-03-21):
手上USB 座没有了,急着要用,那就拆一个吧

网友:
这东西也只能当料板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为啥三极管和变压器就能振荡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为啥三极管和变压器就能振荡起来?

13003一秒内几万次的开关,不就振荡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为啥三极管和变压器就能振荡起来?

前面还有一个小三极管,靠前面那个小三极管产生的信号,后面的放大

网友:
这种USB母座比较好焊接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800mA左右的输出,现在作用确实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为啥三极管和变压器就能振荡起来?

我觉得应该有电阻和附加线圈等起振电路,振荡后能通过低压侧输出。可以用手机电路模拟应用,照着简单的单管开关电源,画一个电路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3一秒内几万次的开关,不就振荡起来了

和焦耳小偷是一个原理

网友:
斐讯体重秤。。这USB母座也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