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块SM2246en板子求助一下上面的元件

楼主(2020-03-21):
某宝收了块46en的小料板,不带dc和晶振,但是不知道4个dc的型号,也没有bom表
求这4个dc的型号和桥接晶振/主控晶振分别贴在哪个位置

网友A:
很简单,某鱼或某宝找成品板子图对着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某鱼或某宝找成品板子图对着找就行了。

这些图感觉一般都不清晰。。。看不太清丝印

网友:
图一 中间大的正方形哪里是贴主控的,旁边那个长方形是贴NANDFlash闪存芯片的

网友:
8脚电源芯片 SY8003ADFC        6脚电源芯片SY8030DEC    连接1351的XTAL-30Mhz/2520 30PPM    连接2246en的有源晶振3.3V 50Mhz/2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