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200无线网卡开关时通时断,听说胶带封无线网卡20脚,哪个脚是20呀?

楼主(2020-03-21):
X200无线网卡开关时通时断,在本坛有网友说胶带封无线网卡20脚,是我标记的这个脚吗?如图处示

网友A:
这是第20pin. 下面的标注1的就是第1pin

网友:
据说是开关接触不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第20pin. 下面的标注1的就是第1pin

知道了,谢谢。
中间定位孔不算数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