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更换老伊兰特玻璃水抽水电机

楼主(2020-03-21):
上周回老家就发现喷水嘴不喷水了,一开始以为是玻璃水用完了,加满了玻璃水,还是喷不出来。

后来发现打开清洗玻璃功能后,抽水电机根本没反应(正常会有嗞嗞的电机转动声音的),遂怀疑是抽水电机挂了。

如果去修车厂修,费用估计下不来100,干脆自己尝试一下更换电机吧。

于是某宝买了电机,顺带买了一截管子,把老伊的管子也换了,因为原来的管子接头处已经裂开了。

今天刚到,开始作业。

换缺水电机 ,需要爬到车底下操作,所以需要先把车升起来。

这个不难,直接用千斤顶把车头顶起来就行了,记得务必拉好手刹。

保险起见,从小区里找了两块砖垫到车架底下。

为避免把车架硌烂,找了个纸盒子,拆开,叠一下,垫到砖头和车架之间。
这样就算千斤顶倒了或失效了,本人趴在车底,也不用担心被压成肉酱。

然后下边垫了个垫子,就钻到车底下去了,也没人给本人拍个努力的照片

下面是仰视图,躺着从下往上拍的。

喷水电机一头插进玻璃水壶,另一头出水口通过管子连接到引擎盖上的喷水嘴。

电机是卡住的,没有螺丝固定,直接晃动着抠下来就行。

下面来看看坏了的这个货

往下抠的时候,上面有个盖子直接开了,可能是时间太长了,老化松动了。

新旧对比。

手里有万用表,量一下两个表的阻值看下。

这是新的,14欧多点。

这是坏的,1.4kΩ,基本算是断路了。

接下来开始更换,没啥好说的,直接将新的怼上就行。

电机塞到卡槽里,进水孔插进玻璃水壶,出水口接上新买的管子,接头处用扎带扎一下,这样更结实。

然后管子顺到引擎盖的接头外,通过双通对接起来就OK了。

接下来试一试。

OK了,喷水嘴又可以正常喷水了,大功告成。

虽然省了没多少钱,但享受过程最重要,嘿嘿

网友A:
4S店100估计下不来

网友B:
是不是原本的没怎么蜜蜂,时间长了再加上老化,然后电机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店100估计下不来

那我岂不是省了更多钱

我这破车,不值当的上四儿子店了,随便找个街边修理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原本的没怎么蜜蜂,时间长了再加上老化,然后电机进水了

都有可能。
10年的老伊了,坏点小地方也算正常。
去年换的转向球头,现在抽水电机又坏了。以后估计每年都得花点银子在维修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有可能。
10年的老伊了,坏点小地方也算正常。
去年换的转向球头,现在抽水电机又坏了。以后估计每年都 ...

伊兰特还不错,我弟弟的都开了17年了,还在用,据说只是有的漏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伊兰特还不错,我弟弟的都开了17年了,还在用,据说只是有的漏机油。

从哪漏?是不是油底壳刮漏了?还是放油螺丝松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漏?是不是油底壳刮漏了?还是放油螺丝松动了?

这个我不知道,我弟弟的车。

网友:
伊兰特这款车,当年重庆为了引进现代工厂,向现代示好投了3000辆伊兰特,结果两年之后全报废了,完全不适应重庆的路

网友(2020-05-01):
同07款伊兰特,好车,水箱应该换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