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小米米家云台摄像机红外滤镜切换模块(IR CUT)

楼主(2020-03-21):
2017年11月买的小米米家云台摄像机,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白天影像偏红的现象(如下图这个样子:)

且给摄像机遮光也不出现红外滤镜切换的咔擦声音。怀疑红外滤镜切换模块坏了。当时没时间管它,后来不知怎样,白天视频颜色正常了,只是晚上没有了夜视。就这样用到了现在。刚好这两天有空,就拿过来拆开看一下。就下面这货:

底下4个橡胶塞,4个螺丝,然后一层层往上拆。

整机拆解的过程就不发了,新站有坛友发过了。

这个是主板了

掀开主板,下面最后剩下的就是红外灯板和镜头组、红外滤镜切换模块了。灯板使用的是940纳米的LED管,晚上肉眼是看不到红光的。顺便测了一下,原来串联的灯组里面有一个led灯珠断路,所以这个摄像头晚上也没有发射红外光。

这个时候镜头组和红外滤镜切换模块可以一起拔出来了,就这个样子:

不同角度看看: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红外滤镜切换模块可以从镜头组上抽出来,刮开一侧的黑胶和掰开两侧的卡扣就可以往一侧整个抽出来了:

抽出来后的样子:

后面看看:

从侧面观察,可以看到红外滤镜切换模块顶盖为金属板,金属板伸出6个卡扣扣住主体:

打开侧面卡扣,拿掉金属顶盖。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电机(电磁铁)通电,搖臂动作,牵引滤镜片沿底座的导轨到达不同位置,实现两种镜片切换:

不同的状态:

放大可以看到,摇臂末端有缺损,滤镜片脱落,可能随着摄像机的摇晃,而随机切换,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会出现白天图像偏红,后来又恢复正常了:

全家福,可以看到滤镜片上的两个滤镜的反光颜色不一样。白天需要滤除红外光,要使用滤光片末端位置的红外滤镜,晚上要让尽量多的红外光进入镜头,要使用滤镜片上的全透镜,所以需要红外滤镜切换模块来实现:

这个摄像机使用两年,夜视功能出现两个故障:
1、红外滤镜切换模块的搖臂断裂
2、红外LED灯珠断路

看淘宝,红外滤镜切换模块价格几块钱,但邮费很贵,还有规格比较难找。

算了,用双面胶把滤镜片固定在红外滤镜的位置,避免镜片在里面乱动,而出现白天图像偏红的情况。
不用夜视功能了,重新买红外滤镜切换模块和红外led灯珠的花费也不少了,毕竟新买一个1080p的也就100多元。

网友:
尝试用罐头金属皮,铁丝等做一个类似的小零件。

楼主:
太小了,有难度

网友A:
同款,时不时有横条闪过,这个什么问题

网友B:
主板上那个大芯片的焊盘啊,画这个封装库的人是看错尺寸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那个大芯片的焊盘啊,画这个封装库的人是看错尺寸了么

主要是怕芯片长胖了没位置

网友:
讲解的细致专业,把IR_CUT拆了个彻底,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款,时不时有横条闪过,这个什么问题

应该是电源滤波问题,可能滤波电容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滤波问题,可能滤波电容损坏了

这货本来使用的是外接5v USB电源,换个电源看看。如果还是这样就要排查一下是不啊其他干扰了。

网友(2020-11-09):
如果只是塑料件坏了,其实也很容易修复。用稍硬的金属丝做个这东西,加热后,嵌入到塑料拉杆的剩余部分里
。这个滑槽和镜片的滑轨也要上好耐热、耐挥发的润滑脂

网友(2023-05-15):
原来如此 一样的问题, 学习了  只是看到最后100快买个新的  放弃了 哈哈

网友:
咔嚓声是切换滤镜啊原来

网友:
拆的很仔细

网友:
原来白天与夜晚有滤镜

网友:
红外滤镜切换模块的搖臂断裂可以尝试用修复,塑料件还是方便易行的。

网友(2024-07-13):
我手上这台同样的故障哈哈,换了镜头模组后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红外灯就坏了,可能是寿命到了,好像快10年了吧

网友:
楼主为啥最后固定的位置不是全透呢?

网友(2025-03-12):
我的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