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佳洁士S7000K智能音乐儿童电动牙刷拆机评测

楼主(2020-03-21):
前言:

小家伙逐渐懂事,心里说不出的感动,或许这就是为人父母吧!看着孩子渐渐成长,这中间有许多快乐,当然烦心事也不少。就拿孩子牙齿来说吧,蛀牙就有好几颗,好在换牙期,但是这个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一个良好的刷牙习惯能很好地改善这个问题。因此这次选择了佳洁士的音乐儿童牙刷,一方面自己这些年来一直用的就是佳洁士的牙膏,对这个品牌有较高的认可。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支持评分及音乐播放功能很好的激发孩子的兴趣这才是我选择的根本原因。

简单的开箱:

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有红/蓝两种配色。

侧面可见各种特色图标,之前是被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的儿童音乐和趣味屏幕所吸引,因为这两个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孩子的兴趣,到手才发现竟然是食品级用料,这让我有点意外。

背面可见SN和MAC地址,每一个都不相同,起到很好的防伪作用。充电电压为5V 0.56A,3小时的充电时间相比现在的手机90分钟并不算短,但相比多数电动牙刷10小时以上的充电时间也可以算是牙刷中的快充了。

在配件上比较全面,含充电器同时默认赠送3个刷头,刷头在正常情况下可以用上大半年,争对孩子爱玩的天性,配送了一张贴纸。

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配送的是12V 0.4A的充电器,那么5V 0.56A的充电是如何实现的?将在拆机中为大家揭晓。

充电座采用了防反插设计,接口镀金处理。

充电座采用了防水设计,利用导流槽将使牙刷的底部积水通过导流孔导出,定位槽确保充电时的安全。但是这种充电器加外充电座的方式略显累赘,如果能更轻巧一体化设计就完美了。

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采用IPX7级防水设计,牙刷底部设计有定位槽,支持任意角度插入充电。

刷头的每一根毛进行了磨圆处理,防止损伤牙龈。

体验:

一般电子产品在使用前都需要先充满电,当我插入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充电时却意外地发现,可以随意插入而不需要考虑插入方向,它都能自动调整至正确的充电位置而实现充电,这一点非常人性化。我很纳闷这是如何实现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拆机。

正面隐藏的LED屏,充电时会显示电池图标,通过点亮的形态来显示是否满电。

孩子看到我我悄悄地摆放的牙刷的时候是十分兴奋的。

当孩子第一次用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刷牙时特别开心,特别是边刷牙还可以边听音乐很新奇。此外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工作时还屏幕还可以根据音乐亮灯效十分新颖,遗憾的是屏幕被设计在正面,正常握持刷牙时屏被手遮挡而看不到。

刷牙结束之后会显示评定得分提示结果,这大大激活了小家伙的热情,第一次85分,死活要再刷一次,第二次96分终于满意了,连着刷了两次我想想也是醉了。

手机连接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时在APP中会评定成绩,同时能显示未刷到的区域,这比以前的电动牙刷只知道在刷而不清楚孩子刷的方法是不是正确,刷的效果怎么样要强太多了,同时可以让孩子跟据现状改进。此外还生成报告,可以让我了解孩子的刷牙情况,3月8号早上就有一次没刷,这回跑也跑不掉了。

虽然效果很好但是改进的地也还有很多,首先是结果评价,而不是过程性评价,只有刷完一次才能看到看到结果,也就是说在刷的过程中是无纠正错误的,如果在刷的过程中有语音提示或者屏幕安装到背面错了有打X边刷可以边看镜子提示纠正那就完美了。其次是分数而没有语音提示,如太棒啦,要加油噢!配上这种人性化的语音,我想孩子就更喜欢了。(我的理想状态,不知道是不我想法太特别,目前貌似还没见过这种产品。)

另外在APP中可以更换音乐给刷牙带来新的乐趣,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音乐编辑进去,比如自己的录音、还有孩子音乐课要求唱的歌等如果这也可以就完美了。

拆机:做工用料全分析

下面是我最喜欢的拆机时间了,我这人没什么其它爱好,就是无拆不欢,一段时间不拆真的是手痒得难受,疫情期间没什么大事儿又把自己的兴趣续上了。去除刷头后发现,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有很多电动牙刷不同的是本应该是金属柱头的位置更换成了树胶材质,边角圆润而不割手,想必是因为考虑到孩子使用的安全性,虽然强度没有金属高,但是想到孩子安全也就释然了,毕竟对小家伙来说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充电座的背面看到IPX7级防水也就是所谓的防水淹,百度了一下IPX7得到的解释是:产品放置1米水深,浸泡30分钟,产品能正常使用,不受影响。当然这说是的淹完再用不受影响而不是浸水里充电。

本来想无损拆解,结果打开一看有白色的胶封死,水火不侵我拿打火机考都不软化(请勿尝试),不得已只好暴力拆解。打开看看到充座底部安装有两枚强力磁石,此外插头位置设计有突出的防水保护。

暴力拆解后一看我也是醉了,粘得真结实,主板下来了可是保险丝和电容还粘着,这底座算是废了。这么个粘法想进水都难,拆解发现底部有电压转换电路将12V转5V,同时设计有自恢复保险丝,万一短路会自动切断电源。

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的底部除了出声孔和充电触点外什么也没有,十分巧妙地掩盖了螺丝,增加了一体感和美观度。初看之下无从下手,翘开底板后才发现螺丝被隐藏在内部。打开后发现密封胶,充电触点并不是用线连接而是触点,这样减小了开孔,贴上密封胶后就可以降低进水的风险。

继续拆底部发现人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用了2个密封圈,外面的一个但凡电动牙刷都有用来防止水从边沿进入。第二个密封圈是给喇叭的音腔密封,为什么这么做我也是拆完大半才知道,后面为大家解析。

拆到这里我才知道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为什么充电时随意插入都能自动旋转到正确的充电位置了。原来在充电座和牙刷的底部各有一组强力磁石,在磁石的吸力下转动直到两组磁石重合,牙刷底部的缺口和底座重合才开始充电。

为了进一步确认防水的效果我用蓝墨水滴入底部静止5分钟后擦干,发现墨水并没有侵入内部,内侧并没有染上颜色,有开孔但是没有进水,这个让我也有点纳闷于是百度了解,当开孔小到一定程度,在水的张力作用下是可以防水的,就像雨伞布上也是有小孔的。但是这种开孔大小还远没有达到防水浸的地步,最多IPX6级,怎么达到IPX7呢?带着这个疑问继续拆。

这面板粘得也没谁了,我这使用了3年的金属撬棍都光荣退休。

为了更好的防水面板用胶封死,给拆解带来难度。移除面板可以看到按键底部是一体化的外壳,按键部分采用柔性材料,达到按键防水的目的。

LED显示板位置设计了凹槽,灌胶密封防水LED进水。

LED显示屏实际上是LED珠63颗LED灯珠7X9排列组成,而一片LED1734J控制灯珠的亮灭实现不同的显示组合。在EDL灯珠上安装有保护罩,作用一是保住灯脚,作用二是防止漏光。

拆除电池后看到一个温度探测头,这种设计在电动牙刷上很少见,主要是检测充电时电池的温度,当温度异常时断电,主要目的是为了安全,当人不在家也可以安心充着,一般为了压缩成本都会省掉这个电路。

拆完电池我终于发现为什么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要用触点充电而不电磁感应线圈了,一方面是为了更快速地充电,更多的是为了给内部节省空间把电磁线圈的空间省出来给电池。这块1200mAh的电池比常规电动牙刷用的的800mAh整整增加了50%容量,大大增加了续航时间。

拆解喇叭,在喇叭上设计有音腔,但是受到空间限制音腔比较小,因此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的外放的中高音偏多,低音偏小。但是音腔上发现引导孔,引导声音到底部出声孔。同时发现喇叭上的不是纸膜也不是头膜,而是采用塑料膜起到防水的作用。

拆解到这里基本上可以解析出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IPX7级刷防水的秘密了。侧面用防水圈防止水从底盖的缝隙进入形成第1道防水。底部出声孔利用水的张力形成第2道防水,然后利用密封胶形成第3道防水,再通过防水垫圈形成第4道防水,喇叭的引导孔和密封圈2紧密结合防止水进入机身内部形成第5道防水,最后防水喇叭上的防水音膜开有后的第6道防水,6道防水很好的隔绝了水进入内部,万一有水进入最终也是进入到音腔内而不是牙刷内部,音腔是全密封设计的,在空气的压力下一般水很难进入,因此形成了IPX7级防水,可以防水浸。

拆解主板时发现在侧面设计有一个蓝牙天线。

正反面电路板包括所有芯片全部用防水胶专封死,这样可以很好的防止冷热交替形成水蒸气影响电路板工作,但是这种做法也会一定程序上妨碍电路板散热,好在牙刷并非连续工作,正常情况下一天最多间断工作3次,每次不超过3分钟,发热非常小。

像手机、穿戴手表这类体积小的终端上很少看到功放模块,除非是HIFI手机。而在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拆解时却在电路板中发现一块单声道音频功率放大器,此模块最大输出功率2.5W,可以很好的推动喇叭,但是毕竟是牙刷音频电路相对简洁,即便有功放模块也只是增加了音量,对音质不要有太高要求。听个响没问题,要说像音响一样要有空间感觉,有层次感,听出深度那可以洗洗睡了,2000以下的手机都做不到更何况是一把牙刷。

主控采用了一片DIALOG DA14681这是一片集成ARM CPU的主控芯片,通常被用在智能手表上,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应用到牙刷上,为牙刷提供了数据采集、指令执行、蓝牙等能力,通过APP的配合可实现固件升级、数据分析等智能化的功能。FLASH芯片用于临时存储采集的数据,当手机蓝牙连接时数据由此读取。

内部安装有九轴陀螺仪配置合SOC实现刷牙时有不正确的方式的检测。同时利用时钟芯片实现刷牙日志记录及刷过程中一个区域时间的倒计时。另外这片独立的音乐芯片主要是音乐的解码及控制LED灯随音乐节奏闪灯。

这块传感器用于判断刷牙时是否空转及刷牙时牙刷按压力度的检测,刷牙力度轻重是由此判断。

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的电路板设计比较紧凑,通过合理布局优化,九轴陀螺仪、音乐芯片、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模块、音频功放一个都没少。

最后拆解电机部分,先分离顶部的防水密封圈。

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的电机采用全密封设计,有一定程度的防水能力。

电机内部可见和传统的电机不同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采用的是无刷电机,打开看并没有看到常规电机上的电刷,而是二触点直接连接感应线圈,这样的设计于振动轴体零接触,因此不存在磨损的问题,使用寿命进一步提升的同步不需要维护。

而线圈的结构和普通的电机完全不同,为了实现更小的体积将磁极转向做在内部,通过增加磁极的面积来增加磁头的吸力,同时在振动体上安装多块强力磁石来增大动力,通过两者共同的作用,实现了更小体积,更高的振动频率和更大的扭矩。

在细节上,振动头和振动体采用一体化设计,振动体就是振动头,直接作用于振动头上,力的损失更小,通过顶部及底部2个滚珠轴承来减少振动时的阻力,实现有效的振动。为了进一步提升动力,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还选用了被誉为“磁王”的钕铁硼磁性材料。

此外采用52片硅钢片叠加组成振动头,为了进一步增加结构强度采用钕铁硼磁棒贯穿硅钢片。

全家福

小结:

关于优点和不足前文中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再详细展开,最后结合自己的使用体验简单罗列一下几点:

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亮点:
① 刷牙时支持音乐播放并可以更换歌曲及大地吸引了孩子的兴趣,让孩子更乐于刷牙。
② 支持评分系统,刷完牙可评定分数,让孩子有很大的动力去提升,同时在手机中可图形化的方式显示刷牙的情况及没有按要求刷到的区域,可以纠下孩子的习惯让孩子学会正确刷牙。
③ 通过APP家长可以监控孩子刷牙的情况,有没有刷牙?什么时候刷的牙?刷了多久?哪些地方没刷好等这种都有直观的数据可以查,让孩子的刷牙数字化,达到监控和培养孩子习惯的目的。
④ 在做工上6道防水设计达到了IPX7级防水,全机身水洗而不用担心进水问题。
⑤ 在安全性上底座、牙刷内部都设计了自恢复保险丝,防止短路。另外在内部特别增加了温度检测电路,确保充电时电池的安全,在无人的时也可放心充电。此外考虑儿童的安全,使用食品级安全材料,将刷头的不锈钢柱改成树胶更好的保护了孩子的健康。
⑥ 在电机的设计上采用磁悬浮无刷电机确何高强度使用下的寿命。
⑦ 相比同类产品电池增加50%高达1200mAh极大地提升续航时间,目前使用了11天37次还有85%电量,正常使用一个多月一充完全够用。此外使用触点直触式充电,3小时左右满电,相比电磁式的充电8小时以上的充电时间快很多。
⑧ 支持固件升级,可通过蓝升级固件从而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

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不足:
① 虽然APP内支持可视化的而且反馈十分详尽,但是缺少过程评价,就是说是刷完再评价,而不是在刷的过程中有错误就提出,如果有过程性评价就完美了。
② 在刷牙时有音乐,而且可以更换音乐,但是可更换的音乐数据有限,目前无法实现个性化的声音,比如说孩子音乐课要唱的歌曲想放入不知道怎么导入,另外如果可以把家长的声音录进去,当刷完除了评分之外,更有爸爸妈妈的声音鼓励,我想孩子一定会很意外很惊喜。
③ APP内缺少积分成长激励机制,像刷得好目前只有分数及成长报告,如果有积分而且可以用积分消费如兑换头像,加上朋友圈如好友间可以竞争看数据,PK等就完美了。
④ 外放的声音虽然大清晰,但是中低音不足,毕竟是牙刷,如果以音响的标准也评价你可能会失望。
⑤ 一个小细节,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的APP显示却是欧可林,是佳洁士和欧可林联合研发,所以才用了欧可林的APP。

点评:

总体来说佳洁士S7000智能音乐儿童牙刷作为一款个性化的电动牙刷,非常符合孩子的天性,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可以让孩子开心地刷牙,同时让家长对孩子的刷牙有监控可视化,此外评分系统的存在也极大地激发孩子的积极性,拿100分成了他们的动力源泉,为此不断努力改正不良的刷牙习惯。虽然存在着一些遗憾,比如个性化声音目前还无法导入,APP内缺少积分激励机制,外放音量可以但音质一般等问题,但是结合其扎实的做工用料,出色安全设计及丰富的功能,结合其首发499的价格,想让孩子爱上刷牙不失不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网友:
触点充电的,,,我还是喜欢无线充电

网友:
喇叭的设计,有点类似一些高端防溅水手机。价格好像不便宜,零几年我用的都是手动牙刷。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用料做工都很不错。。。。。。

网友:
感觉做工确实很不错,就是外形不太能接受,价钱也确实贵!

网友:
价格呢?大厂风范

网友A:
轴换成塑料缩水就缩水 还打着安全名义 好恶心的营销

网友:
佳洁士S7000K智能音乐儿童电动牙刷拆机评测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换成塑料缩水就缩水 还打着安全名义 好恶心的营销

轴是后三分之二金属,前三分之一树脂。我推测是为了安全。因为从成本上来说,直接金属一次成型成本更低。这个是二次型,从成本考虑应该是更高,因为多一道工序。所以我才这么解读的。当然最终为什么这样做,正确答案只有设计师知道了。我只是根据自己看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知识来进行解读说明,表达我自己的看法。同样的事物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因此有不同的答案,这也是我们交流沟通互相学习的目的不是吗?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买飞利浦的了!

网友:
有点华而不实。。。一堆功能,天天哄孩子也长久不了

网友:
东西是真的好东西,也有孩子,也有给孩子买电动牙刷的打算,但是看下价格599   699 ,唉,贫穷限制了好多

网友:
那个电机,应该叫做震动器,它不带旋转功能,所以不需要电刷

网友:
做工很好,不过价格太贵了,集成的都是些用几次就没啥兴趣的功能。

网友:
为了拆机,废了一支牙刷,可惜了。

网友:
做工挺好,拆废充电座,楼主也是壕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谢谢拆解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