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LED点阵屏时钟问题

楼主(2020-03-21):
基于STM32与3264点阵屏的多功能万年历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6

根据上面的帖子的程序进行了修改,很辛苦,但终于时钟走了,屏幕也显示了,全彩屏,但是底色全白,初学STSM32,非常有难度,记得C51也曾出现类似情况,忘记怎么解决了,脑子不好使,悲哀

网友A:
能把程序共享一下吗 学习一下

网友:
好像是使能问题吧--------高低电平

网友B:
发送数据时候取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程序共享一下吗 学习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6
就是这个帖子的程序,改了一下IO口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数据时候取反就好了

对,取反就OK,但程序的农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取反就OK,但程序的农历有问题

这不是农历问题,你试试2001年之后就没有问题,农历程序函数有个世纪位判断,程序应该默认置1了,没有根据实际年份判断,因为时间往后走除非认为设置回去,所以基本上用不到,都会默认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