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手机液晶屏

楼主(2020-03-21):
捡到一个手机液晶屏,拆开研究一下。

背面的排线

触控IC

这里可以看到屏幕控制芯片,裸体芯片,亮晶晶的,像玻璃条,
下面拆屏

反光层,镜子一样。够亮

背光灯

散光板

白色柔光纸一张

灰色的两张,应该是滤色的。

偏振片,剥不下来,就这样吧。

排线的微距

在来几张

屏里面还有标注,莫非是测试点。

网友:
零几年拆过一两个故障播放器上屏幕,主要对偏振片和匀光板结构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