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康佳老电视机。一个艰难的维修之路

楼主(2020-03-21):
很久没有来论坛啦。生活压力大啊,本来想改行,没有想到还是被自己打败啦 还得继续这维修生涯,直到换个其他工作为止。
来吧 看看我前段日子接得电视(特别要感谢下群友 :辽宁_烧星之王  给与许多技术指导)当时开壳后真傻眼啦。不知道测量哪里

照片显示是2020-03-21 这个是刚拍得 ,时间是3月4日之前拿来得,当时弄来两台,修好一个 ,这个故障是相当蜀道之难。
来看看型号
这两个都是开机 指示灯亮得三无毛病。可是这两台是同病异治。
开机那个灰尘好多。我用吸尘器吸得 。这吃灰的吸尘器总算是用到啦。
还好这个网上查到图纸啦 。开机测量电压发现是待机状态。
电源部分电压如下。可惜没有示波器。基本电压就这样。当时感觉是待机
状态。自己用万能遥控器按着没有反应 红等一直亮。迷糊啦 。电源没有工作。

查好久的电路看到控制部分。

直接用外接电源给个三点7的电压。这回好啦 电源工作啦 用遥控器也能开机 不过开机信号不能持久。总是开机几秒芯片38脚stby 信号就没有啦。
现在就判断电源没有问题 怀疑芯片问题。联系弄两三天 。芯片的供电电压都测量啦  没有问题。33 40 43都是3.2多点,
振晶不容易坏。没有测量。怎么办啊 下狠心 买个芯片吧。这个呵呵 也不贵就是等的太漫长啦。

结果 昨天芯片来啦 我就上机啦。开机  就听电视吱吱的叫。不是喇叭。屏幕没有显示 看后面不知道啥地方开始冒烟啦,当时吓得自己真想跑的远远的  还是先把电源个拔啦。
完事检查 发现芯片电路图中R163(48脚bcl) 烧啦 1K变21M。也不知这次芯片烧没有烧。还有行电路图中R422 R415(这个原来就烧啦自己后换的 )有明显的烧痕 但是阻值没有变。不知道要不要给换个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么大的电阻。感觉主板上的电阻好小 画叉的是电路上没有的,图纸上有实际上没有。画圈的是
以前没有换芯片怎么弄都是不开机 或者强行启动电源 也是没有反应。现在是拆了高压包  等淘宝货到在换。不知道这次能搞定吗

网友A:
高压包内部损坏,高压发电,烧abl电路的元件,有可能伤到了超级芯片,看你的运气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内部损坏,高压发电,烧abl电路的元件,有可能伤到了超级芯片,看你的运气如何了。 ...

等高压包那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也完蛋啦,烧过之后就在没有试验,还好芯片不贵 刚8元多 变压器16

楼主:
明明很简单 怎么却修了这么多天,快疯啦

网友B:
断开L960接个60W灯泡对地,测B+准不准,是不是H太多了,稳定不稳定?
串入500MA电流表代替L960测行电流,一般不超过300(多数200-220MA左右。)如果太大,说明行包短路或者偏转交流短路,S电容,逆程电容击穿短路打火,不能判断可以将高压包的加速电位器调到最低,拔下偏转插头试机,如果电流下降到正常以内,则偏转有可能打火了。
最关键是担心显像管漏气,照样电流大把高压帽取下再试机就知道了。
总之,影响行电流的最主要是偏转,高压打火(包括行变自己内部打火)S电容,行逆电容的打火击穿。其次才是场偏转(该机好像场偏转的电是电源给的,不是行给的),至于其他行负担都不重要,灯丝,200v,AFC,ABL都是微乎其微可以HLBJ
至于不开机,给STB加3V以上电压和短路第一个管子的ce的目的是相同的。一个镊子或者一个锡点子能解决的问题就别用电池了。多占两根线。

网友C:
看高压帽坏的情况,这个电视机应该是长期工作在潮湿环境,高压嘴要好好清洗下

网友C:
顺便检查下C417看容量变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L960接个60W灯泡对地,测B+准不准,是不是H太多了,稳定不稳定?
串入500MA电流表代替L960测行电流,一 ...

专家到了

网友B:
嘿嘿嘿嘿嘿,来晚了来晚了

网友D:
这么古老的还修啊!我的32寸康佳液晶都打算50卖给收废品的得了,修不起

网友:
我的天啊,这个东西还修啊,我们酒店前几年换液晶电视,处理了一批21寸康佳,一百多台电视都能正常收看,每台15块钱卖给收破烂的

网友B:
维修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情怀,

昨天没事了在快手发了俩视频,修5V500ma手机充电器两个 ,一个毛病小,就坏一个QD电阻,

    一个坏的多,炸了近十个件,还有一半是贴片的,最终修复,

    今天上午,把一个朋友给的风轮发电的小灯拆了发电机的铜线改成使用12V遥控旧电池的小灯,这就是情怀,

    尽管修完了可能不会创造价值,甚至是占地方,

   但是,医者父母心,修者也一样,啥叫爱岗敬业,这就叫爱岗敬业,

   试问,隔壁小-煤-窑为啥叫 快死特 瑞塞娃 瑞丢(crystal receive  radio)

   试问这里有多少没去过那边的?或者说,有多少不是从那边过来的,

   那边每次大奖赛,为什么第一名总是做这【快-瑞-丢】的,别的东西做的再好,也是第二,第三,

   快瑞丢再好,咋今天满街溜达遛早的老头老太太不顶着个五角天线,抱着个骨灰盒大小的匣子戴着耳机听AM呢,

   为什么哪家手机上不给设计个AM段的接收频段呢,在技术上,难道比FM模块难吗?

   横竖就天线地线,二极管,耳机,电容,想换台可以加调谐回路,你再改还能改出啥花样来?怎么就这么多人痴迷呢?

   你们家穷的用不起听收音机那两节电池钱吗?

   一个空气连从当初的8-10块,现在都涨到好几十了,

   一个矿石J不稳定,又不好使,为什么放着一块钱一把的2AP9,2ak1不用,非要花几十甚至几百买一颗矿石?

   还有一副高阻耳机现在估计都炒到三位数了吧?

   做成一个最基本的收音机,就听一个台的,也得花一套二手组合音响的价位了,买个德生的二变不比这个强?

   合着就是作出来装13呗,你真的有空听吗?那个段还有什么可听的?

   但是,就有一代一代的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10后在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

   就如同压缩饼干,当兵的都吃腻了吃烦了,下辈子都不想再吃了,

   可老百姓们还乐此不疲的一桶一箱的买回去要尝尝,甚至还囤积,

   你看不上的,不代表这东西不存在,或者不该存在,网上卖的成品装13用的矿机,现在五位数了,

   随便赶上个缺心眼的朕有钱,卖出一个这位就是万元户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按照过往的规律,谁敢保证再过半个世纪,大屁股彩电就不能独领风骚一回?

   前几波的CNY,钢镚子都炒到几千倍的价格了,都知道物以稀为贵,

   你们有大屁股电视赶紧砸,存世越少越好,我留一个样品给将来的儿孙们展示就够了,

   科技发展屎上,CRT用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就算在本世纪初,还有大量修的必要,

   液晶,等离子不过是本世纪的事,等离子,没玩的开,因为太值钱了,

   液晶也不过是这最近15年里边流行开的吧?看看怎么修的呢,换板子,换板子,除了换屏还是换板子,

   逼得维修工都变成组装工,改装工,维修的乐趣何在?你去装机厂不更快乐?

   往前推20年,修CRT,有几个烧包的没能耐的换板子?不都得吭哧吭哧的一个件一个件的排查,修理吗?

   黑白时代,远的不说,从8X年到00年,一个黑白熊猫17的电视看了20多年的有的是,

   彩电,从卧的90年前后用到本世纪前五年的也比比皆是,就算如今,就算是我们这只大公鸡的心脏,到边远山区,

   其实还是有不少CRT存在的,你说你不会,干不了我信,你说过时,还真不足以让全人类相信。

    只不过它不是主流了而已,你液晶有它细腻吗,反应准有它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情怀,

昨天没事了在快手发了俩视频,修5V500ma手机充电器两个 ,一个毛病小,就坏 ...

好文!开头即结尾!

网友:
维修的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L960接个60W灯泡对地,测B+准不准,是不是H太多了,稳定不稳定?
串入500MA电流表代替L960测行电流,一 ...

谢谢老哥来指导,等配件到了在弄啦 ‘现在不敢上电,就怕把芯片烧啦(或许已经烧啦)等新高压包到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高压帽坏的情况,这个电视机应该是长期工作在潮湿环境,高压嘴要好好清洗下 ...

说不定这电视坏好久才拿来修的 ,要知道他一起拿来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检查下C417看容量变小没

电容都挨个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嘿嘿,来晚了来晚了

不晚,电视还在等高压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嘿嘿嘿,来晚了来晚了

当然啦 大神修这个都是秒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古老的还修啊!我的32寸康佳液晶都打算50卖给收废品的得了,修不起

别卖废品站啦 娘的太黑啦 ,今天去看见个电磁炉 要我20 . 你那电视屏幕不坏的话 就不知道他能卖个几倍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