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主板,怎么显示100M网速而已?

楼主(2020-03-21):
从一体机拆下来的,只有单网口,我该买个USB转网口,还是买MINI PCIE转的呢,2种看了下都差不多60元,

还有为什么显示100M而已呢,网线也是五类的,电脑板网口也是千兆的啊

网友:
路由器也要千兆口的,网线要8根线的

网友:
换根网线试一试

网友:
先换8跟都通的b标全铜网线,不行再确认网卡是不是千兆,再确认驱动是否正确

网友:
确定两个网口都是千兆的话,除非是线不行,线没问题的话可能是网口不带自动翻转吧?自己按千兆交叉线的制作方法重做一下水晶头试试。

网友:
这是蜗牛的主板吧,网上找一下帖子短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千兆要超五类以上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