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刚到手的优利德UT89X 怎么不是牛屎片啊

楼主(2020-03-21):
优利德 UT89X

网友A:
是新款么?一般新款早期还没开始用牛屎工艺,后面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新款么?一般新款早期还没开始用牛屎工艺,后面就变了

嗯,刚出要价高,成本也高,后期不降价没有竞争力,不得不降低成本。

网友:
纳尼!又想骗我买表

网友:
我只对价格感兴趣

网友:
楼主在哪家买的,问了几家都说是软封的

网友B:
请问您实际使用的时候,通断档的蜂鸣响应时间怎么样,不会跟890C一样搭上短路半秒才响吧,那个是最郁闷人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实际使用的时候,通断档的蜂鸣响应时间怎么样,不会跟890C一样搭上短路半秒才响吧,那个是最郁闷人的 ...

这表通断反应速度约0.015秒,很快,吊打老款890。硬芯确实超值

网友:
楼主在那家买的,能PM一下吗?谢谢

网友:
这个表居然有个电位器,调整什么的呢?是对比度,还是蜂鸣器声音,这个单片机的表,应该不是调整精度的吧

网友:
目视少装了SG1,SG2,超压保护还好使么?

网友:
楼主,麻烦您对比一下61E之类的其他表,看看这个表砍了位数没有,谢谢

网友:
想选一个不是邦定封装万用表

网友(2020-06-14):
mark
撸了UT89XD,闲置,今天拆开看了一下也是硬芯,继续闲置。
主要我业余的,用完需要收好放起来。
但是这个的包装,挂卡式,一次性包装差不多啊。
盒子取用的时候不方便,收回盒子里也不方便。

问题①在另一个帖子看到,不同的电容测量时充电时间都是6秒,这个是什么原理,还能自动预测调整充电电流?
问题②4节AAA电池,电池没电是多少伏判定?

网友(2020-11-11):
8M晶振,不错,电容档也弄成老式的就好了。

网友:
true rms  真有效值不错

网友C(2021-04-09):
sd7501芯片比HY12P66芯片要好,缺点是不能校正。

网友:
7501的精度和线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7501芯片比HY12P66芯片要好,缺点是不能校正。

请教一下,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