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交易区14元的谷米定位器拆解改电池供电

楼主(2020-03-21):
又有活动了,之前犹豫了,车没上成
这次毫不犹豫下单了
过两天到手了,拆!!!

实测长时间不动位置就不准了,刚定位的时候特别准
天线有定向性,放反就会没信号

我这个定位器的电源部分有屏蔽罩
旁边的电池焊接点好像不能用

另一面,此面朝上

中国移动的绿卡,,物联卡,小黄车的卡也长这样

这里有装开关的空焊盘

改电池供电

这样接(VBAT)

启动

串入万用表后电流在50ma到100ma之间跳来跳去,总是启动不了。。。

算了,不测了,打包

没信号了
还是拆开比较好

打算装自行车上,需要考虑防水、信号、防盗。。比较难搞
要是装不了就改回去装我妈电动车上

——END——

网友:
v3.5我还没用呢,,,都忘了有一个设备了。。

网友A:
物流卡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流卡多少钱啊

物联卡随机附送,继费10元/年

网友:
启动不了。是失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流卡多少钱啊[/quote
买个新的吧,才13元,还有一年平台费用和流量费https://m.tb.cn/h.VhvTyFA

网友:
你的测了电池点的电压是多少么  我的是空载不加电池4.3v  加了带稳压板的18650电池以后稳压到4.27v   18650也会到4.27  这样电池会不会炸啊   锂电池不是充满4.2v么

网友:
我用BM49电池改的,4760毫安,用着还不错。随用随拿,充电也方便。不用去上网买料版,倒腾电池。不用的废手机一台,,充电可以利用手机电池的排线充电,小心拆开电池上的充电板,引出正负极线,GPS上面大陶瓷芯片旁边的VBTA是正极,背面有个GND引负极,跟电池连接就OK了。可以基本做到外观无损。剩下的就是走哪扔哪,充电也方便,电池排线接手机,用数据线充电,比接什么宽幅9-90V靠谱多了吧。

网友B(2020-05-03):
我的也是,改完不能启动,指示灯同闪几下又重启,估计厂家电路有改动!改回12伏正常

网友C(2020-07-09):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改完不能启动,指示灯同闪几下又重启,估计厂家电路有改动!改回12伏正常 ...

你用的电池不行吧,搜星电流很大电池不行压降就重启,我遇到过换好电池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电池不行吧,搜星电流很大电池不行压降就重启,我遇到过换好电池即可 ...

蜂*那个个1万毫安的充电宝搭个二极管降压4.2V,测试不行;自制可调电源,调到4.2v,测试也不行。因为那点是电池接点,不敢调5V;调到4.5都不行;有空再试了,